移动通信中的分层组网技术论文报告

楼主(2018-06-25):
序号

考查论文报告成绩

批改选项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完成态度、独立工作能力

思路清晰、选题合理

内容完整、论述详细

算法推导或者综述阐述内容正确

层次分明、文档格式规范

创新性(有或者无)

备注:

批改教师
批改日期

《移动通信课程考查》论文报告

院系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通信工程

课程编号     2610250     学时、学分   32(2)      任课教师

姓名帅哥班级   通信1111学号0000000

论文题目      移动通信中的分层组网技术

考查日期

移动通信课程考查论文报告摘要

目 录

1              引言

1.1              应用方式

1.1.1              集中型业务应用

1.2              分散型业务应用

2              设备配置概述

2.1              单板配置特性

2.2              光接板的传输距离特性

2.3              基本配置原则

3              TM 的配置

3.1              STM-4 TM 的 SDH接入单元配置

3.2              STM-1TM 的 SDH接入单元配置

3.3              TM 的SDH接入单元配置

3.4              多TM 配置说明

3.5              TM 的SDH接入单元配置

4              ADM 的配置

4.1              STM-4 TM 的 SDH接入单元配置

4.1.1              STM-4 ADM 的 SDH 接入单元配置

4.1.2              ADM 的 SDH 接入单元配置

4.2              ADM 配置说明

4.3              混合配置

5              组网模式

结 论

参 考 文 献

淮阴工学院移动通信课程考查论文报告 第1页 共9页

1         引言
组网技术就是网络组建技术,分为以太网组网技术和ATM局域网组网技术。以太网组网非常灵活和简便,可使用多种物理介质,以不同拓扑结构组网,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已成为网络技术的主流。以太网按其传输速率又分成10Mb/s、100Mb/s、1000Mb/s。细缆以太网10 BASE-2 10 BASE-2以太网是采用IEEE802.3标准,它是一种典型的总线型结构。采用细缆为传输介质,通过T型接头与网卡上的BNC接口相连的总线型网以ATM交换机为中心连接计算机所构成的局域网络叫ATM局域网。ATM交换机和ATM网卡支持的速率一般为155Mb/s~24Gb/s,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标准ATM的组网速率是622 Mb/s。ATM是将分组交换与电路交换优点相结合的网络技术,可以工作在任何一种不同的速度、不同的介质和使用不同的传送技术,适用于广域网、局域网场合,可在局域网/广域网中提供一种单一的网络技术,实现完美的网络集成。ATM组网技术的不足之处是协过于复杂和设备昂贵带来的相对较高的建网成本。
以太网设备具体配置是由设备类型、业务容量、网络结构、网络的保护方式以及未来 网络的发展所决定的,设备组网配置的确定必须根据传输网络的实际需求来进行设计选择。
基本网络结构有环形网和链形网。由于环形网具有良好的自愈能力,因此只要路由分布允许,应尽可能组建环形网。
铁路、公路沿线网,由于路由分布的关系主要采用链形网。这种组网方式比较简单,使用的光纤数少,但对业务通常不能实现保护。不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把链形网改造成环形网来实现对业务的保护。链形网中只要各站之间的距离不太长(一般三个站之间的最大距离≤80km),而线路光缆又足够(四条光纤)时,我们也建议将其建成环形网,将链形网建成环形网。链形网变成环形网,网络的生存能力大大加强,其代价是多用了一对光纤。
结合链形网需要光纤数量少和环形网能够对重要业务进行保护的特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链形网与环形网混合组网。对于重要的业务采用环形组网方式,确保业务传输的可靠性;对不重要的业务采用链形组网方式,保证组网的经济性。
1.1          应用方式
采用链形网时,业务一般按双向传送。这种组网方式所需要的光纤数量较少,但是对业务没有保护。因此常用于光纤数量较少,业务不重要的场合。环形网可以对业务提供保护,在组网时应根据不同的业务分布来确定它的保护方式。
1.1.1  集中型业务应用
一般采用单向通道保护环组网,对于复杂的组网结构如环带链或DNI组网等还可以采用子网连接保护(SNCP)组网。这类组网方式的优点是业务流向简单明了,便于业务的分配。
倒换时因不需要启动APS(自动保护倒换)协议,因而其倒换速度快;不足之处是网络业务容量较小,若网络传输速率为STM-N,则网络业务容量为STM-N。
该组网方式特别适合于农话网中交换局到模块局应用及接入网(AN)中从ONU到交换局的业务接入应用。
1.2            分散型业务应用
一般采用二纤共享复用段保护环组网。该组网方式的优点是在分散业务环境下充分利用网络容量,若网络传输速率为STM-N,则网络业务容量为STM-N×M/2(M为环上网元个数);不足之处是因倒换时需要启动APS(自动保护倒换)协议,倒换速度不如前一种快,而且倒换过程也较为复杂。  该组网方式特别适合于市话网和本地网的应用。
2          设备配置概述
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的配置简单、灵活,设备共有7个板位,其中有4个是接口单元(IU) IU1 IU2IU3IU4POISCB(系统控制板)FAN  设备最大交叉容量为16×16 VC-4,最大接入容量为14×STM-1,设备的实际接入容量是由交叉矩阵的规模和实际设备配置中选择的各接入单元(IU)的容量共同决定的。因此只有通过合理的配置,我们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设备的资源,同时达到组网的最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熟悉OptiX 155/622H(Metro1000)的单板配置特性及其基本的配置原则。
2.1            单板配置特性
在进行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配置时,我们当然首先应确认的是设备所选的接口板及其所插放板位的容量是否满足实际组网容量的需求。在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各接口板需占用的接入容量和允许配置的板位。
OptiX 155/622H(Metro1000)单板资源配置

板名接口类型

数量

占用接入容量

可接IU板位

OI2S线路接口板

STM-1 1×

STM-1 IU1 IU2 IU3

OI2D线路接口板

STM-1 2×

STM-1 IU1 IU2 IU3

OI4线路接口板

STM-4 4×

STM-1 IU1 IU2 IU3

SB2L线路接口板

STM-1 1×

STM-1 IU1 IU2 IU3

SB2R线路接口板

STM-1 1×

STM-1 IU1 IU2 IU3

SB2D线路接口板

STM-1 2×

STM-1 IU1 IU2 IU3

SP1S支路单元

2048kbit/s 1×

STM-1 IU2 IU3

SP1D支路单元

2048kbit/s 1×

STM-1 IU2 IU3

2.2          光接板的传输距离特性
在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中,即便是同一种光板,对于不同的传输距离,也都有其对应的型号。因此在组网中,应根据实际需要传输的距离选择其对应型号的单板,以防止接收光功率低于接收灵敏度或光功率过载的现象发生。
2.3          基本配置原则
环形网具有良好的自愈能力。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组建环形网。
尽量不要用同一多光口板(如OI2D、 SB2D)上的不同光口组成环上ADM,这样会在单板发生故障时,造成该 ADM 的两个路由方向同时失效,而使本网元成为环上的一个"孤岛"。这时即便环上具有自愈特性,本网元也会因为业务路由都中断而造成通过该 ADM 上下的业务发生全阻。
因此,我们在利用多光口板组成 ADM 时,应把该 ADM 的两个方向分别配在不同的两块光板上。例如不要使用一个 OI2D 板的两个光口组成一个 ADM系统两个方向的光口,而应使用两块 OI2D 来组成两个 ADM,每个 ADM 的不同方向的光口应分别在不同的 OI2D 板上。
3         TM 的配置
OptiX 155/622H(Metro1000) 设备在配置STM-1/4速率等级的TM系统时,  可用于上下 2Mbit/s 业务、ATM 业务、以太网业务或三者的混合业务。在配置时应注意的是 ATM 业务与以太网业务、2Mbit/s 业务不能占用相同的 VC-4,具体配置如下:
3.1          STM-4 TM 的 SDH接入单元配置
配置 2 块OI4 STM-4 光接口板时可组成STM-4 的ADM,可选择插入IU1、IU2、IU3 板位。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不影响电接口板的插入板位,配置 2 块OI4 板时优先考虑插入IU1、IU2 板位。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配置2块OI4板可构成 1 个ADM系统。
3.2          STM-1TM 的 SDH接入单元配置
配置OI2、SB2 光接口板可组成STM-1 的TM,可选择插入IU1、IU2、IU3 板位。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不影响电接口板的插入板位,配置一块OI2/SB2 板时优先考虑插入IU1板位。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最多可配置3块OI2/SB2 板,可构成 6 个彼此独立的STM-1 TM设备。
3.3          TM 的SDH接入单元配置
以上几种情况的最大配置中都保留了至少一个板位给PDH或 ATM/以太网接口板上、下业务: 接口板位 IU4 在光接口板的任意配置情况下都可以配置 PD2/TDA/PM2板,作为上下 PDH 业务的接口单元。接口板位 IU4 在光接口板的任意配置情况下都可以配置 ET1 板,作为上下业务的以太网接口单元。接口板位IU2 、IU3 在没有配置光接口板时,都可以配置SP1/SP2/SM1/HP2/PL3 板,作为上下业务的 PDH单元。因为 ATM 业务与 2Mbit/s 业务不能在同一个 VC-4 中,所以在设备只有一块 OI2S 或 OI4 作为线路板的情况下,如果 IU4 插了 AIU 板,则其它板位不能插 PDH 接口板。
3.4          多TM 配置说明
STM-4、STM-1 速率等级的光接口板可以混合配置,并可灵活安排在符合"单板配置特性"要求的任意位置,配置成 STM-1/4的多 TM 系统。
3.5          TM 的SDH接入单元配置
以上几种情况的最大配置中都保留了至少一个板位给PDH或 ATM/以太网接口板上、下业务: 接口板位 IU4 在光接口板的任意配置情况下都可以配置 PD2/TDA/PM2板,作为上下 PDH 业务的接口单元。接口板位 IU4 在光接口板的任意配置情况下都可以配置 ET1 板,作为上下业务的以太网接口单元。接口板位IU2 、IU3 在没有配置光接口板时,都可以配置SP1/SP2/SM1/HP2/PL3 板,作为上下业务的 PDH单元。因为 ATM 业务与 2Mbit/s 业务不能在同一个 VC-4 中,所以在设备只有一块 OI2S 或 OI4 作为线路板的情况下,如果 IU4 插了 AIU 板,则其它板位不能插 PDH 接口板。
4           ADM 的配置 4.1          STM-4 TM 的 SDH接入单元配置
配置 2 块OI4 STM-4 光接口板时可组成STM-4 的ADM,可选择插入IU1、IU2、IU3 板位。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不影响电接口板的插入板位,配置 2 块OI4 板时优先考虑插入IU1、IU2 板位。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配置2块OI4板可构成 1 个ADM系统。
4.1.1   STM-4 ADM 的 SDH 接入单元配置

配置OI2、SB2 光接口板可组成STM-1 的TM,可选择插入IU1、IU2、IU3 板位。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不影响电接口板的插入板位,配置一块OI2/SB2 板时优先考虑插入IU1 板位;配置 2 块OI2/SB2 板时优先考虑插入IU1、IU2 板位。OptiX 155/622H(Metro1000) 设备可配置 1~3 块OI2/SB2 板,可构成 1 ~3个彼此独立的STM-1 ADM设备。

4.1.2  ADM 的 SDH 接入单元配置
同"TM 的 SDH 接入单元配置"相同,需要保留了至少一个板位给 PDH 或ATM/以太网接口板上、下业务,具体内容参见"TM 的 SDH 接入单元配置"。
4.2             ADM 配置说明
ADM 配置时,系统可以以 1+1、1:1 方式工作。  STM-4、STM-1 速率等级的光接口板可以混合配置,并可灵活安排在符合"单板配置特性"要求的任意位置,配置 2 块 OI4 和 1 块 OI2D/SB2D构成 STM-1/4 混合的双 ADM 系统。

4.3          混合配置
OptiX 155/622H(Metro1000) 设备在配置成STM-4 和STM-1 级别混合系统时,相当于配置不同级别的SDH光接口单元,按照需求划分不同的逻辑子系统,对于 每 一 个 逻 辑 子 系 统 仍 按 单 一 的 TM 或 ADM 配 置 ,对于整个OptiX 155/622H(Metro1000)设备就是混合级别的配置。根据速率级别划分有 STM-4、STM-1 两种,根据网元形式划分有 TM、ADM 两种,这样就会出现多种情况的组合。
5         组网模式
从需求面来看,MI卡漏洞公布后,CPU卡成为市场新宠,其与后台服务器间的双向鉴权成为高安保的首选。与此同时,千门以上的项目越来越多,各项目平均节点数量激增,对信息的传输速率和系统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促使了市场对网络化门禁系统的需求急速上升。结合现阶段网络环境的改善,以及网络化门禁系统的完善和性价比的进一步优化,网络型门禁系统应用比例将越来越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项目选择更具优势的网络化门禁系统,但在一些子网相隔很远的门禁系统中,为了有效节约对IP地址的占用,降低系统成本,则是较多地采取RS485与TCP/IP混合联网的方式。各子网内部采取RS485总线的方式组网,子网之间的通讯则基于以太网。根据A&S2008年的门禁市场调查显示,2007年门禁系统通讯方式占比分别为:RS485方式占40%,TCP/IP方式占35%,RS485与TCP/IP混合方式占20%,其他方式占5%。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市场上纯TCP/IP组网方式较2007年有所增长,约为40%,混合方式约为30%,传统RS485组网方式有了显著下降,约为25%。

结 论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的迅猛发展,相关行业的发展日益深化。但是,随着需求量的不断提高,现有的移动通信网络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客户的实际通信服务需求,如果不能及时地对移动通信网络进行系统优化,不仅影响到实际的服务质量,甚至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良好发展。
文章结合当前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通过组网技术来探索相应的优化策略。《移动通信》这门课程主要是从移动通信这一总体性的视角出发,注重培养学生适应就业的能力,掌握专业岗位所需要的基础性的知识,基本上沿着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以及专业技能这三个部分进行逐步式的提高,通过不断对企业的各方面需求进行了解,使得我们能够对自己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了解,把握所学知识的定位和目标,基本上让我们做到学以致用,能够以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理论支撑,同时不断涉猎相关的知识,尽可能的拓宽自己的视野。以我们就业为实际的导向,通过学校和企业相结合,采用系统化和模块化的方式来架构内容体系。这门课程在设计过程中,其思路主要是按照对社会性的需求进行分析,对岗位进行分析,设计教学情境以及评价体系这些阶段来逐步实现的,而这一过程通常是合理并且良性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