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坏了怎么办? 求帮助

楼主(2018-06-25):
bios刷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刷之前要先做备份,这是基本常识。
补救:找一同款,读出BOIS程序,恢复!

网友B:
拿到电脑城找个商家刷回来。

网友C:
在网上找一个重新刷吧

网友D:
应该是芯片出的问题吧,这个要么动手能力强才行。要不然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