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74HC573实现P0口控制八位数码管不能同时显示

楼主(2018-06-25):
为什么使用锁存器74HC573实现P0口同时控制八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数码管不能同时亮,而是一位一位的显示,达不到同时显示的目的,调节延时函数,设置时间偏短就会显示不全,显示异常
代码如下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bit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void delay10ms(void)
{
int i,j,l;
for(l=50;l>0;l--)
for(i=30;i>0;i--)
for(j=20;j>0;j--);
}

void main(void)
{
   uchar k;
   while(1)
     {
   for(k=0;k<8;k++)
   {

    duan=1;
    P0=pcode[k];
        duan=0;
    wei=1;
    P0=bitcode[k];
        wei=0;
        delay10ms();

   }
    }
}

网友A(2019-02-19):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路过 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B:
是不是延时延太长了

网友C:
这种案例坛子你太多了,自己找找看

网友D:
显示8位数字需要20mS,每位延迟2.5mS,故 delay10ms()延时太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1.没有消隐
2.延时过长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bit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void delay1ms()
{
        uchar i;
        for(i=110;i>0;i--);
}
void main()
{
        uchar k;
        while(1)
        {
                for(k=0;k<8;k++)
                {
                        P0=0x00;//消隐
                        duan=1;
                        duan=0;

                        P0=bitcode[k];//送位码
                        wei=1;
                        wei=0;

                        P0=pcode[k];//送段码
                        duan=1;
                        duan=0;

                        delay1m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