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串口的方法有哪些?为保证正确读取要怎么做?

楼主(2018-06-25):
51单片机读串口问题

楼主:
这是一道考试题,有哪位大佬愿意指点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道考试题,有哪位大佬愿意指点下么?

中断法和查询法。

网友B:
遵守协议即可。

网友C:
要么是IO模拟、要么是本身的串口

~~~~~~~~~~~~~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include<reg51.h>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while(1) { if(RI) { RI=0; P0=SBUF; } } }

网友E:
按照串口通讯的协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