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08s2单片机双串口同时通讯,怎么实现

楼主(2018-06-25):
stc8f2k08s2 说明上写着支持双串口。我在stc-isp上看到的范例单独串口1实现,和串口2实现。 这里需求需要 数据 通过串口1接收 ,在通过串口2发出去。

我想把下面的的共能和在一起,同时支持串口1的收发,串口2的收发。 上面的两段代码 就 AUXR 的值不同。合在一起AUXR冲突。
向大家请教。   双串口功能同时实现,代码怎么写

stc-isp上串口1代码: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96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using 1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buffer[wptr++] = S2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4;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2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2BUF = dat;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
}

void main()
{
    Uart2Init();
    IE2 = 0x01;
    EA = 1;
    Uart2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2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结束-以上代码可以运行--------------------------------

stc-isp上串口2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结束-以上代码可以运行---------------------

楼主:
没有问题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8-08-13):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我正好也遇到  谢谢

网友B:
怎么解决的?程序还能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define BRT2            (65536 - FOSC / 96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bit busy2;
char wptr2;
char rptr2;
char buffer2[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buffer2[wptr2++] = SBUF;
        wptr2 &= 0x0f;
    }
}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using 1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2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buffer[wptr++] = S2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50;
    T2L = BRT2;
    T2H = BRT2 >> 8;
    AUXR |= 0x14;
    wptr2 = 0x00;
    rptr2 = 0x00;
    busy2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2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2 = 1;
    S2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
}

void main()
{
    UartInit();
    Uart2Init();
    IE2 = 0x01;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Uart2SendStr("Uart2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if (rptr2 != wptr2)
        {
            Uart2Send(buffer2[rptr2++]);
            rptr2 &= 0x0f;
        }
    }
}

//--------------------结束-以上代码可以运行--------------------------------

/*
void main()
{
    while (1)
    {
    }
}
*/

网友D:
这么多人需要,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啊!

网友B:
有没有遇到采用中断方式每隔几秒种发送一组数据出去之后,调试助手收到多个同样的数据,而在串口发送后加1秒的延迟程序,收到的就只有一组数据.
#include "stc15.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xBusy = 0;        //发送忙检测
unsigned char rxBuff[rxLength]={0};  //接收缓冲区,长度50
unsigned char txBuff[txLength]={0};  //发送缓冲区,长度50
unsigned char rxcnt = 0;                          //接收计数

/* void Uart_Init(void)                //1152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OutTime = 10000;
   //TI = 0;
   //while((TxBusy)&&(OutTime--));
   while(TxBusy);
   SBUF = dat;
   TxBusy = 1;
}*/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TxBusy);//等待数据发送完成,进入中断,将TI、TxBusy清0
   Tx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1_SendByte_N(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Uart1_SendByte(*dat) ;
        dat++;
    }
}

void Uart1_IT_Handle(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RI = 0;       //清RI

        if(rxcnt<rxLength)
        {
           rxBuff[rxcnt++]=  SBUF;

        }
        else
        {
              temp =SBUF;   //读BUFF
        }
    }
    if(TI)
    {
       TI = 0 ;      //清TI
       TxBusy = 0 ;    //清BUSY
    }
}

/*void Uart_SendStr(const char* str)
{
    while(*str)
    {
      Uart1_SendByte(*str);
      str++;
    }
} */

网友E(2019-09-03):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F(2019-11-27):
为什么我把例程刷进去发送的是11但是返回却是19

网友G:
请问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