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7021普通IO口模拟I2C例程

楼主(2018-06-25):
SI7021 普通IO口模拟I2C例程 兼容Si705x

/*-----------------------------------------------------------------------------
*
* Project:        Silicon Labs Si7005 UDP Demo
*
*
* File Name:      I2C.c
*
* Description:    Use the I2C protocol to read and write registers on a device
*
* Revision History:
*
*   09/17/12  QHS  Initial Release
*
*----------------------------------------------------------------------------*/

#include <compiler_defs.h>
#include <C8051F960_defs.h>
#include "Tick.h"
#include "I2C.h"

/* Maximum time to wait for a transfer to complete */
#define MAX_XFER_TIME   300  /* ms */

/* Maximum number of data bytes that can be read or written */
#define MAX_XFER_LENGTH  2

/* Number of I2C buses */
#define I2C_BUS_COUNT  2

/* Transfer request */
typedef struct
{
   U8 Type;
   U8 Status;
   U8 Bus;
   U8 Address;
   U8 Length;   /* 0,1,2 */
   U8 Data[MAX_XFER_LENGTH];
} XFER;

/* Transfer type */
#define XFER_TYPE_WRITE          0x10
#define XFER_TYPE_READ           0x20
#define XFER_TYPE_WRITE_READ    (XFER_TYPE_WRITE|XFER_TYPE_READ)

/* Transfer status */
#define XFER_STATUS_NONE         0x00
#define XFER_STATUS_SUCCESS      0x01
#define XFER_STATUS_ADDR_NAK     0x02
#define XFER_STATUS_DATA_NAK     0x03
#define XFER_STATUS_TIMEOUT      0x04
#define XFER_STATUS_ARBLOST      0x05
#define XFER_STATUS_BAD_LENGTH   0x06
#define XFER_STATUS_BAD_MODE     0x07
#define XFER_STATUS_BAD_STATE    0x08

/* Prototypes */
//void I2C_Transfer( void );

/* Global variables */
XFER Transfer;
U8   DataCount;
U8   CurrentBus = I2C_BUS_1;
U16  TransferStatus[8]={0};
U16  TransferStartTime;

/*****************************************************************************/
/* I2C_Init                                                                  */
/*****************************************************************************/

void I2C_Init( void )
{
   SFRPAGE = LEGACY_PAGE;

   /* Enable SMBus on the crossbar */
   XBR0 = 0x04;
   XBR2 = 0x40;

   /* Move SMBus to P1.5 and P1.6 for bus 1 */
   P0SKIP = 0xFF;
   P1SKIP = 0x1F;

   /* Configure SMBus */
   SMB0CF = 0xDC;

   /* Timer 0 uses SYSCLK */
   CKCON |= 0x04;

   /* Configure timer 0 for SMBus bit rate (200 kHz) */
   TCON  = 0x10;
   TMOD  = 0x32;
   TH0   = 0xDF;

   /* Configure timer 3 for SCL low timeout (25ms) */
   TMR3CN  = 0x04;
   TMR3RLH = 0x5D;
   TMR3RLL = 0x3D;

   /* Enable SMBus and timer 3 interrupts */
   EIE1 |= 0x81;
}

#define SDIO_OUT P1MDOUT
#define SDIO_HEX 0x20
#define SCLK_HEX 0x40

//-----------------------------------------------------------------------------
// Defines
//-----------------------------------------------------------------------------
#define READ    1
#define WRITE   0

#define IO2W_SENB0_ADDRESS 0x22
#define IO2W_SENB1_ADDRESS 0x40//0xC6

//-----------------------------------------------------------------------------
// Global variables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_nop_(void);

//-----------------------------------------------------------------------------
// Externals
//-----------------------------------------------------------------------------

//-----------------------------------------------------------------------------
// This is used just for debugging to detect when the si47xx is not responding.
// The 47xx should always ack 2-wire transactions.  If it does not, there is a
// hardware problem that must be resolved.
//-----------------------------------------------------------------------------
static void die(void)
{
    _nop_(); // put breakpoint here during debug.
}

void start(void)
{
        SDIO_OUT |= SDIO_HEX;  //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wait_us(1);
        SCLK =1;
        wait_us(1);
        SDIO=1;
        wait_us(5);
        SDIO=0;
        wait_us(5);
        SCLK =0;
        wait_us(50);
}

//-----------------------------------------------------------------------------
// Send a 2-wire stop.  A STOP condition is defined as a low to high transition
// on the SDIO pin while SCLK is high.
//
// Pin drive status upon exit:
//      SDIO = high (open-drain input)
//      SCLK = high
//-----------------------------------------------------------------------------
void io2w_stop(void)
{
    SDIO_OUT |= SDIO_HEX;  //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SCLK = 0;
    wait_us(5); // tf:IN + tLOW
    SDIO = 0;
    wait_us(5);
    SCLK = 1;
    wait_us(3); // tf:IN + tSU:STO
    SDIO = 1;
}
//-----------------------------------------------------------------------------
// Write one byte of data.
//
// Inputs:
//                wrdata:  Byte to be written
//
// Pin drive status upon exit:
//      SDIO = high (open-drain input)
//      SCLK = high
//-----------------------------------------------------------------------------
void io2w_write_byte(U8 wrdata)
{
    S8 i,Status;

    SDIO_OUT |= SDIO_HEX;  //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for ( i = 7; i >= 0; i-- )
    {
        SCLK = 0;
        wait_us(1); // tf:IN
        SDIO = ((wrdata >> i) & 0x01);
        wait_us(2); // tLOW
        SCLK = 1;
        wait_us(1); // tf:IN + tHIGH
    }
        Status=Slave_acknowledge();
}
//-----------------------------------------------------------------------------
// check the acknowledge
//
// Inputs:
//                wrdata:  Byte to be written
//
// Pin drive status upon exit:
//      SDIO = high (open-drain input)
//      SCLK = high
//-----------------------------------------------------------------------------
U8 Slave_acknowledge(void)
{
        U8 i=0;
// check the acknowledge
        SDIO_OUT &= ~(SDIO_HEX);  // Configure SDIO as open-drain
    SCLK = 0;
    SDIO = 1;   // Configure P0^7(SDIO) as a digital input
    wait_us(2); // tf:IN + tLOW
    SCLK = 1;
    wait_us(1); // tf:IN + tHIGH
        SCLK = 0;
        wait_us(1);

    while (SDIO !=0)
        {
                i++;
          if(i>250)
                  return 0;  // ack not received.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Device isn't responding.
        }

        return 1;
}

void Master_acknowledge(void)
{
    // set the acknowledge
    SCLK = 0;

    SDIO_OUT |= SDIO_HEX;   //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SDIO = 0;
    wait_us(1); // tf:IN + tLOW
    SCLK = 1;
    wait_us(1); // tf:IN + tHIGH
}
//-----------------------------------------------------------------------------
// Read one byte of data.
//
// Inputs:
//                remaining bytes:  Zero value indicates an ack will not be sent.
//
// Outputs:
//                 Returns byte read
//
// Pin drive status upon exit:
//      SDIO = high (open-drain input) if no more bytes to be read
//      SDIO = low (open-drain input) if read is to continue
//      SCLK = high
//-----------------------------------------------------------------------------
U8 io2w_read_byte(void)
{
    S8 i;
    U8 rddata = 0;

    SDIO_OUT &= ~(SDIO_HEX);  // Configure SDIO as open-drain
    for( i = 7; i >= 0; i-- )
    {
        SCLK = 0;
        SDIO = 1;                        // Configure P0^7(SDIO) as a digital input
        wait_us(1);                      // tf:IN
……………………

SI7021 普通IO口模拟I2C例程

网友A(2019-12-15):
兼不兼容STC15W系列?

网友B(2020-06-28):
不知道直接使用硬件的i2c怎么样,先研究一下,感谢。主要是在学习这个温湿度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