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报错 '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的分析

楼主(2018-06-25):
Protel 99 SE报错 '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的分析之前在笔记本上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相同的安装文件. 已经打了protel99seservicepack6的补丁. 换了4核的台式机基本每天都有几次...
        这个问题在网上搜索, 回答多是不能用太好的机器否则Protel 99 SE 就会有很多问题, 经过分析实际还真是这样的.
Od载入 Client99SE.exe 断点到 Kernel32->RaiseException, 因为这是个delphi未处理异常. 运行进程等待 Client99SE.exe 抛出异常.
当调用RaiseException 时查看调用栈定位到函数
0DF61357    55                   push    ebp
0DF61358    68 9414F60D          push    0DF61494
0DF6135D    64:FF30              push    dword ptr fs:[eax]
0DF61360    64:8920              mov     dword ptr fs:[eax], esp
0DF61363    C606 00              mov     byte ptr [esi], 0
0DF61366    E8 CD03E9FF          call    <jmp.&kernel32.GetTickCount>
0DF6136B    8BD8                 mov     ebx, eax
0DF6136D    8D85 FCFE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04]
0DF61373    50                   push    eax
0DF61374    A1 7CF1F70D          mov     eax, dword ptr [DF7F17C]
0DF61379    83C0 11              add     eax, 11
0DF6137C    8985 E4FEFFFF        mov     dword ptr [ebp-11C], eax
0DF61382    C685 E8FEFFFF 04     mov     byte ptr [ebp-118], 4
0DF61389    C685 ECFEFFFF 7E     mov     byte ptr [ebp-114], 7E
0DF61390    C685 F0FEFFFF 02     mov     byte ptr [ebp-110], 2
0DF61397    899D F4FEFFFF        mov     dword ptr [ebp-10C], ebx
0DF6139D    C685 F8FEFFFF 00     mov     byte ptr [ebp-108], 0
0DF613A4    8D95 E4FEFFFF        lea     edx, dword ptr [ebp-11C]
0DF613AA    B9 02000000          mov     ecx, 2
0DF613AF    B8 AC14F60D          mov     eax, 0DF614AC                                 ; ASCII "%s\%s%x.tmp"
0DF613B4    E8 0703E9FF          call    <jmp.&Vcl50.Sysutils::Format>
0DF613B9    8B95 FCFEFFFF        mov     edx, dword ptr [ebp-104]
0DF613BF    8D85 00FF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00]
0DF613C5    B9 FF000000          mov     ecx, 0FF
0DF613CA    E8 71FEE8FF          call    <jmp.&Vcl50.System::LStrToString>
0DF613CF    EB 69                jmp     short 0DF6143A
0DF613D1    E8 6203E9FF          call    <jmp.&kernel32.GetTickCount>
0DF613D6    8BD8                 mov     ebx, eax
0DF613D8    8D85 E0FE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20]
0DF613DE    50                   push    eax
0DF613DF    A1 7CF1F70D          mov     eax, dword ptr [DF7F17C]
0DF613E4    83C0 11              add     eax, 11
0DF613E7    8985 E4FEFFFF        mov     dword ptr [ebp-11C], eax
0DF613ED    C685 E8FEFFFF 04     mov     byte ptr [ebp-118], 4
0DF613F4    C685 ECFEFFFF 7E     mov     byte ptr [ebp-114], 7E
0DF613FB    C685 F0FEFFFF 02     mov     byte ptr [ebp-110], 2
0DF61402    899D F4FEFFFF        mov     dword ptr [ebp-10C], ebx
0DF61408    C685 F8FEFFFF 00     mov     byte ptr [ebp-108], 0
0DF6140F    8D95 E4FEFFFF        lea     edx, dword ptr [ebp-11C]
0DF61415    B9 02000000          mov     ecx, 2
0DF6141A    B8 C014F60D          mov     eax, 0DF614C0                                 ; ASCII "%s\s%x%.tmp"
0DF6141F    E8 9C02E9FF          call    <jmp.&Vcl50.Sysutils::Format>
0DF61424    8B95 E0FEFFFF        mov     edx, dword ptr [ebp-120]
0DF6142A    8D85 00FF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00]
0DF61430    B9 FF000000          mov     ecx, 0FF
0DF61435    E8 06FEE8FF          call    <jmp.&Vcl50.System::LStrToString>
0DF6143A    8D85 DCFE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24]
0DF61440    8D95 00FFFFFF        lea     edx, dword ptr [ebp-100]
0DF61446    E8 EDFDE8FF          call    <jmp.&Vcl50.System::LStrFromString>
0DF6144B    8B85 DCFEFFFF        mov     eax, dword ptr [ebp-124]
0DF61451    E8 B201E9FF          call    <jmp.&Vcl50.Sysutils::FileExists>
0DF61456    84C0                 test    al, al
0DF61458  ^ 0F85 73FFFFFF        jnz     0DF613D1
0DF6145E    8BC6                 mov     eax, esi
0DF61460    8D95 00FFFFFF        lea     edx, dword ptr [ebp-100]
0DF61466    E8 2DFCE8FF          call    <jmp.&Vcl50.System::PStrCpy>
0DF6146B    33C0                 xor     eax, eax
0DF6146D    5A                   pop     edx
0DF6146E    59                   pop     ecx
0DF6146F    59                   pop     ecx
0DF61470    64:8910              mov     dword ptr fs:[eax], edx
0DF61473    68 9B14F60D          push    0DF6149B
0DF61478    8D85 DCFE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24]
0DF6147E    BA 02000000          mov     edx, 2
0DF61483    E8 90FDE8FF          call    <jmp.&Vcl50.System::LStrArrayClr>
0DF61488    8D85 FCFE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104]
0DF6148E    E8 7DFDE8FF          call    <jmp.&Vcl50.System::LStrClr>
0DF61493    C3                   retn
0DF61494  ^ E9 3FFDE8FF          jmp     <jmp.&Vcl50.System::HandleFinally>
0DF61499  ^ EB DD                jmp     short 0DF61478
0DF6149B    5E                   pop     esi
0DF6149C    5B                   pop     ebx
0DF6149D    8BE5                 mov     esp, ebp
0DF6149F    5D                   pop     ebp
0DF614A0    C3                   retn
堆栈上有一块字符串
0013DD1C   0F817B8C  ASCII "C:\PROGRA~1\DESIGN~1\\System\Temp\~35C52FB.tmp"
问题出在第二个调用format函数时给予的第一个参数 "%s\s%x%.tmp" 上.
用ida插件转换到c代码
int __fastcall sub_571334(int a1)
{
  int v1; // esi@1
  int v2; // ST04_4@1
  DWORD v4; // eax@1
  DWORD v5; // eax@2
  int v6; // [sp+8h] [bp-124h]@1
  int v7; // [sp+Ch] [bp-120h]@1
  int v8; // [sp+28h] [bp-104h]@1
  int v9; // [sp-Ch] [bp-138h]@1
  int v10; // [sp+10h] [bp-11Ch]@1
  char v11; // [sp+14h] [bp-118h]@1
  char v12; // [sp+18h] [bp-114h]@1
  char v13; // [sp+1Ch] [bp-110h]@1
  DWORD v14; // [sp+20h] [bp-10Ch]@1
  char v15; // [sp+24h] [bp-108h]@1
  char v16; // [sp+2Ch] [bp-100h]@1

  v6 = 0;
  v7 = 0;
  v8 = 0;
  v1 = a1;
  v2 = *MK_FP(__FS__, 0);
  *MK_FP(__FS__, 0) = &v9;
  *(_BYTE *)a1 = 0;
  v4 = GetTickCount();
  v10 = dword_58F17C + 17;
  v11 = 4;
  v12 = 126;
  v13 = 2;
  v14 = v4;
  v15 = 0;
  Sysutils__Format(&str__s__s_x_tmp[1], &v10, &v8);
  System____linkproc___LStrToString(&v16, v8);
  while ( 1 )
  {
    System____linkproc___LStrFromString(&v6, &v16);
    if ( !(unsigned __int8)Sysutils__FileExists(v6) )
      break;
    v5 = GetTickCount();
    v10 = dword_58F17C + 17;
    v11 = 4;
    v12 = 126;
    v13 = 2;
    v14 = v5;
    v15 = 0;
    Sysutils__Format(&str__s_s_x__tmp[1], &v10, &v7);
    System____linkproc___LStrToString(&v16, v7);
  }
  System____linkproc___PStrCpy(v1, &v16);
  *MK_FP(__FS__, 0) = v2;
  System____linkproc___LStrArrayClr(&v6, 2);
  return System____linkproc___LStrClr(&v8);
}
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用来完成生成不重复的随机文件名, 当机器太快硬盘太快时GetTickCount返回的值可能在两次调用中相同, 就会调用第二个format发生这个异常 因为Sysutils__Format(&str__s_s_x__tmp[1], &v10, &v7);处参数是错误的.
只要补丁字符串 "%s\s%x%.tmp" 为 "%s\%s%x.tmp" 就可以了.
原来是写 Protel 99 SE 的大神当年没测试到...

点击打开补丁,进入补丁画面,点开始,进入99SE安装文件夹,找到ADVPCB.DLL的程序,点击打开,关闭后退出,重新打开99SE 就行了

Protel 99se补丁.rar

网友A(2019-11-05):
安装好立马解决问题,感谢!

网友B(2019-12-26):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C:
为啥用99,AD不是很好吗?

网友D(2021-03-10):
太感谢了,正为这事发愁呢,原来电脑太快也有不好的地方,吼吼

网友E(2021-06-14):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99,AD不是很好吗?

因为当时好多程序都是基于99开发的,AD不好用啊

网友F(2021-10-09):
赞一个,今天遇到两次了,完美解决

网友G(2023-07-01):
试试看 好久没有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H:
谁有protel 99se的加库工具软件?

网友H:
我还是喜欢用protel 99se少巧,业余够用。AD太大太卡,不是天天画板用不上,软件老是更新,学软件都学残废了。

网友I(2025-11-24):
ADVPCB.DLL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