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新手,遇到不懂得地方,希望论坛的大哥大姐看一下,帮小弟答疑

楼主(2018-06-25):
为什么定时器初始化程序,另外写在子函数中,在主函数中调用它,开发板上不计时,而把整个函数写在主函数中就可以计时。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art=P2^6;

sbit Post=P2^7;

uchar num,unit,decade,count,n=255;

uchar 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char xms)//延时大约X毫秒

{

         uchar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Init_timer(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65536-46080)/256;//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

         ET0=1;//定时器中断T0打开

         EA=1;//定时器总中断打开

         TR0=1;//定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数码管显示函数

{

         P0=table[a];

         Part=1;

         Part=0;

         P0=0xfe;

         Post=1;

         Post=0;

         delay(5);

         P0=table[ b];

         Part=1;

         Part=0;

         P0=0xfd;

         Post=1;

         Post=0;

         delay(5);

}

void main()

{

//      voidInit_timer();//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0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65536-46080)/256;//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

         ET0=1;//定时器中断T0打开

         EA=1;//定时器总中断打开

         TR0=1;//定时器开始工作

         while(1)

         {

                   if(count==20)

                   {

                            count=0;

                            num++;

                            n--;

                            P1=n;

                            if(num==60)

                            {

                                     num=0;

                            }

                   }

                   unit=num%10;

                   decade=num/10;

                   display(decade,unit);

         }

}

void Timer_Ini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

         count++;//统计进入中断服务函数的次数

}

网友A:
void main()
{
//        void Init_timer();//定时器初始化  错误
        Init_timer();//定时器初始化        正确
        while(1)
        {
                //...
        }
}

网友B:
void 函数名(void);这个叫函数声明
void 函数名(void)
{

} 这个叫函数体
在另一个函数调用另一个函数时,只需要调用函数名()即可,不带void(至于两个void是什么,
      以后你深入学习会知道的,这里就不增加你的难度了)
即比如在main()函数中调用 Init_timer()就写成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        void Init_timer();//定时器初始化  错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