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定时器实验报告

楼主(2018-06-26):
1  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掌握定时器的使用方法。着重掌握定时中断的使用!
2  实验内容
  • 使用Mega16单片机的timer0产生1ms间隔的定时中断(建议采用application builder,既可以用Normal工作模式也可以使用CTC模式),(1)在定时中断中实现4位数码管的动态刷新。(2)在1ms的定时中断中设计100mS的时间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询时间标志位,实现LED闪烁。
2、 重新配置TImer0工作在PWM模式,用按键改变PWM的占空比,调节电机转速;
3  实验预习要求
仔细阅读教材中定时中断的范例;
4        实验步骤
1、启动ICCAVR,创建一个工程文件,配置timer0,实现10ms的定时中断,采用Application Builder来生成初始化代码。注意:本次实验使用的IO口也要初始化,包括数码管驱动所使用的IO,按键等
2、在定时中断中实现四位数码管的定时刷新(注:要使用上次实验课的HC595的驱动),并在定时中断中实现100ms的时间标志(时标),在主程序中查询时标,实现led(PORTC口任何一个LED都可)闪烁;
3、重新配置TImer0工作在PWM模式,初始占空比设置为10%,然后使用按键INT1(在原理图中为SW8,连接到了单片机的PD3引脚上』来改变占空比,例如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增加10%。
注:实验中要使用的管脚有:PD4、PD5、PD6、PD7、PB0、PB1、PA0,PD3,各管脚连接请参照原理图。

实验三 定时器应用实验

报 告 内 容

1  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掌握定时器的使用方法。着重掌握定时中断的使用!

2  实验内容

    1、使用Mega16单片机的timer0产生1ms间隔的定时中断(建议采用application builder,既可以用Normal工作模式也可以使用CTC模式),(1)在定时中断中实现4位数码管的动态刷新。(2)在1ms的定时中断中设计100mS的时间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询时间标志位,实现LED闪烁。
2、重新配置TImer0工作在PWM模式,用按键改变PWM的占空比,调节电机转速;

3  使用Mega16单片机的timer0产生1ms间隔的定时中断(建议采用application builder,既可以用Normal工作模式也可以使用CTC模式),写出采用的工作模式,以及定时器各个寄存器的值。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8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1000Hz
// actual value: 992.063Hz (-0.8%)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83; //set count计数
OCR0  = 0x7D;  //set compare匹配
TCCR0 = 0x0A; //start timer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4  在定时中断中实现4位数码管的动态刷新。(只写出定时中断相关的代码,本部分要借用上次实验课实现的HC595的驱动函数)

5、在1ms的定时中断中设计1000mS的时间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询时间标志位,秒表功能。(只写定时中断服务程序和实现秒表的功能代码)

实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