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做延时电路时,如何能连续触发?

楼主:
NE555做延时电路时,触发后,需等延时结束才能接收下次触发信号。
如何设计,才能让它接收连续触发信号,在延时没结束前延长时间?

网友A(2018-06-26):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Retriggerable 555 Timing Circuit

Retriggerable 555 Timing Circu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这个方法不适合我用在弱信号的正弦波触发。

网友C(2020-01-13):
楼主需要你像"神仙"一样解决他遇到的问题,虽然你不知道要解决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你不是"神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方法不适合我用在弱信号的正弦波触发。

你把三极管改成MOS管或者门电路也许可以解决吧

网友E(2020-11-24):
引用 网友A: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大神,我按照您的电路试了一下,为什么一直是高电平呢,输出脚加了个灯,灯一直常量,麻烦您回复一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