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改用N76E003AT20

楼主(2018-06-26):
STM8S003改用N76E003AT20程序怎样改才可以通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基本不同,需要重新构建。不过N76E003写起来也很容易,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A:
N76也得1块4左右了。STM8S003现在多少钱了,值得移植吗

网友B:
有频率高一点的003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76也得1块4左右了。STM8S003现在多少钱了,值得移植吗

1.4是不含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也得1块4左右了。STM8S003现在多少钱了,值得移植吗

升到3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也得1块4左右了。STM8S003现在多少钱了,值得移植吗

N76E003AT20不用一元

楼主:
N76E003AT20淘宝有,单价不用一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同,需要重新构建。不过N76E003写起来也很容易,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可以祥细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祥细指点一下吗?

需要怎么指点呢?寄存器的操作都帮你#define好了,你甚至不需要知道寄存器地址,外设例程都有,只需要把他们黏贴复制到一起,你能看懂名字就能写n76的程序。自己构建需要实现功能的框架就行了。

还有1块钱的N76怕是难找吧。我没量产都没这价格

网友C(2018-08-14):
引用 楼主:
N76E003AT20淘宝有,单价不用一元。

价格没有这么低吧?我就是新唐的MCU代理,比较大批量的都拿不到低于1元的价格

网友D:
N76E003AT20淘宝0.8元

网友E:
这个我也要学习,谢谢了

网友F(2019-06-08):
N76E003AT20  现在比stm8s003都贵.

网友G(2021-07-03):
引用 网友A:
N76也得1块4左右了。STM8S003现在多少钱了,值得移植吗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值得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