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四旋翼代码一套分享

楼主(2018-06-26):
以前做四轴入门时候写的代码,用的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包括遥控器接收、6050、姿态解算、三轴PID(需要调),
可在此基础上加定高、摄像头循线、菜单等等程序
中断汇总:
tim6中断(LED闪烁中断):抢占3  响应3

tim5中断(系统运行中断):抢占1  响应0

tim4中断(PWM捕获中断):抢占0 响应3

//输入通道:TIM4
//CH1       CH2       CH3       CH4
//PB6       PB7       PB8       PB9
//roll      pitch     thr       yaw

//电机输出通道:TIM3
//CH1       CH2       CH3       CH4
//PA6       PA7       PB0       PB1

//USART1:数据输出
TX-PA9  RX-PA10

//光流传感器
spi2:
PB12    SPI2_NSS
PB13    SPI2_SCK
PB14    SPI2_MISO
PB15    SPI2_MOSI
//lcd5110
模拟spi:

2.7版本更新日志

更改key的按键io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mu.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rc.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u8 i,key=0,j;
        u8 f1,f2,f3;
        u8 linelcd=1; u8 pagelcd=1;

//GPIO初始化示例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结构体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选择LED管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寄存器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时钟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优先级分组 2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I2C_Init_IO();                                                                          // 初始化IIC(6050)
    MPU6050_INIT();       //初始化6050
    delay_ms(1000);
    MPU6050_INIT();

    PID_Init();//PID数值初始化
          Motor_Init(25);//PWM输出初始化
    RC_Init();//遥控器接收初始化(遥控器数值放在RC_CH[X]数组中)

    ACC_SET_OFFSET();//加速度计水平校准
          GYRO_SET_OFFSET();//陀螺仪零偏校准
        //Data_Send_Offset(ACC_OFFSET.X,ACC_OFFSET.Y,ACC_OFFSET.Z,GYRO_OFFSET.X,GYRO_OFFSET.Y,GYRO_OFFSET.Z);//发送加速度计 陀螺仪偏移值
          System_Time_Init();

while(1)
{

}

}

网友A(2018-11-30):
我拿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