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超市会员信息管理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8-06-26):
超市会员信息管理系统
#include <stdio.h>                  //编译预处理指令,引入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nio.h>
#define MAX 10                      //自定义符号常量
#define MENU_MAIN_COUNT 7                     //主菜单的选项个数
typedef struct member               //定义结构体类型member,采用链式存储结构
{
        char name[MAX];                         //姓名
        char id[MAX];                    //卡号
        char sex[2];                             //性别
        int age;                                     //年龄
        float money;                             //余额
        char tel[12];                         //电话
        struct member *next;             //定义一个指针指向下一个会员信息
        float cost;                                    //消费金额
}mem;                                //定义结构体变量mem
                                        /*声明函数*/
void menu();                          /*声明函数,声明菜单函数*/
void save(mem *p);                     //声明保存函数

mem *head=NULL;                                 //头指针为NULL
mem* get_last(mem *p)                   //取得链表最后一个元素的节点指针并返回该指针
{
                if(p->next == NULL)
                {
                        return p;
                }
                else
                {
                        get_last(p->next);
                }
        }

void creat_member(mem *pNew)                                      //输入信息操作,会员登记函数
{                                                                          //创建一个新的会员
        char s;
    printf("卡号:");                                        scanf("%s",pNew->id);     //运用指针输入卡号
    printf("请输入姓名: ");                                scanf("%s",pNew->name);   //运用指针输入姓名
    a:
    printf("请输入性别(f--女m--男): ");        getchar();                //输入男女
        s = getchar();
        if(s=='f'||s=='m')                                            //判断是 男 是 女
        {
                if (s == 'f' || s == 'F') strcpy(pNew->sex,"女");
                if (s == 'M' || s == 'm') strcpy(pNew->sex,"男");
        }
        else                                                           //如果输入错误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goto a;                                                    //跳转至a,重新输入
        }
    printf("请输入年龄: ");                                scanf("%d",&(pNew->age));   //运用指针输入年龄
    printf("请输入缴费金额: ");                        scanf("%f",&(pNew->money));  //运用指针输入余额
    printf("请输入电话: ");                                scanf("%s",pNew->tel);       //运用指针输入电话
        pNew->cost=0;                                                    //运用指针初始化消费额为0
    printf("\n创建完毕!\n");
}

void newMember()                                                    //会员登记函数
{                                                                               //添加会员信息
        char con='N';
        mem *pLast= NULL;
        mem *pNew=(mem *)malloc(sizeof(mem));                           //按 mem 动态分配内存
        pNew->next=NULL;
        creat_member(pNew);                                             //调用会员登记函数
        if(head == NULL)
        {
                head = pNew;
        }
        else
        {
                pLast = get_last(head);
                pLast->next = pNew;
        }
        printf("继续输入会员信息?(Y 继续, N 返回菜单)");              //判断是否继续登记
        getchar();
        con = getchar();
        if (con == 'n' || con == 'N')
        {
                save(pNew);
                menu();
        }
        else{
                save(pNew);
                newMember();
        }
}

                                                                     //显示信息操作

void table_head()
{                                                                             //定义表头
        printf("+----------+------+------+------+--------+--------+-----------+\n");
        printf("|   卡号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余额  |累计消费|   电话    |\n");
        printf("+----------+------+------+------+--------+--------+-----------+\n");
}
void table_buttom()
{                                                                       //定义底线
        printf("+----------+------+------+------+--------+--------+-----------+\n");
}
void table_row(mem *p)
{                                                                        // 定义中间部分
        printf("|%10s|%6s|%6s|%6d|%8.2f|%8.2f|%11s|\n",
                        p->id,p->name,p->sex,p->age,p->money,p->cost,p->tel);
}

void display(mem *p)
{                                                //显示所有信息
        p = head;
        table_head();                            //调用表头
        while(p != NULL)
        {
                table_row(p);                       //调用中间部分
                p = p->next;
        }
        table_buttom();                          //调用底线
}

void display_one(mem *p)
{                                                //只显示一条信息
        table_head();
        table_row(p);
        table_buttom();
}

void table_sum()
{                                //定义总计
        printf("+----------+------+------+------+--------+--------+-----------+\n");
        printf("|          |      |      |      |  总计  |  总计  |           |\n");
        printf("+----------+------+------+------+--------+--------+-----------+\n");
}
void table_r(float money,float cost)
{                              //定义总计2
        printf("|          |      |      |      |%8.2f|%8.2f|           |\n",money,cost);
}

void display_statistics(mem *p,float money,float cost)
{                                                                  //显示统计信息函数
    p = head;
        table_head();                                                 //调用表头
        while(p != NULL)
        {
                table_row(p);                                             //定义中间部分
                p = p->next;
        }
        p=head;
        table_sum();                                                  //定义总计
        table_r(money,cost);                                          //定义总计2
        table_buttom();                                               //定义表尾
}                                                                 //文件相关操作

void save(mem *p)
{                                                                             //保存函数
        FILE *fp;                                                        //定义一个指向文件的指针变量
    fp=fopen("member.dat", "a");                                     //将fopen函数的返回值赋给指针变量fp
        while(p != NULL)
        {
                fprintf(fp, "%s %s %s %d %f %s %d\n",p->id, p->name, p->sex, p->age, p->money, p->tel,p->cost);
                p = p->next;
        }
        fclose(fp);                                                       //关闭指针
        getchar();
}

void modify_file(mem *p)
{                                                                        //保存修改会员信息函数
        FILE *fp;
        p= head;
        if((fp=fopen("member.dat", "w"))==NULL)
        {                                                               //检查打开文件的操作是否有错
                printf("文件不存在");
                getchar();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
        while(p != NULL)
        {
                fprintf(fp, "%s %s %s %d %f %s %f\n",p->id, p->name, p->sex, p->age, p->money, p->tel,p->cost);
                p = p->next;
        }
        fclose(fp);
        getchar();
}

void load(mem *p)
{                                                                  //从文件加载信息
        FILE *fp;
        mem *pLast = NULL;
        head=NULL;
        if((fp=fopen("member.dat","r"))==NULL)
        {                                                         //检查打开文件的操作是否有错
                printf("没有会员信息,请录入!");
                getch();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
        while(!feof(fp))
        {                                                         //文件指针是否到达末尾
                mem *pNew = (mem *)malloc(sizeof(mem));               //按 mem 动态分配内存
                pNew->next = NULL;
                fscanf(fp, "%s %s %s %d %f %s %f\n",
                                        pNew->id, pNew->name, pNew->sex, &(pNew->age), &(pNew->money), pNew->tel,&(pNew->cost));
                if(head == NULL)
                {
                        head = pNew;
                }
                else
                {
                        pLast = get_last(head);
                        pLast->next = pNew;
                }
        }
        p = head;
        fclose(fp);
}
                                                          //通过卡号搜索信息函数

mem* search_id(mem *p)
{                                                               //通过卡号搜索信息
        char id[MAX];
        int i=0;
        p = head;
        scanf("%s",id);
        while(p&&(strcmp(id,"n")!=0))
        {                                                       //判断id是否不为n
                if(strcmp(p->id,id)==0)
                {                                                   //找到
                        i=1;
                        break;
                }
                else
                        p=p->next;
        }
        if(strcmp(id,"n")==0)                                        //输入n时返回菜单
                menu();
        if(p==NULL)
        {                                                                   //重新搜索卡号
                printf("您查找的卡号不存在,请重新输入:\n");
                p=search_id(p);                                    //调用寻找函数
        }
        else
                return p;                                          //返回p
}
                                                           /*修改会员信息操作*/

void modify_m()
{                                                               //修改会员的信息

        char s,fun='y';
        char pro[] =
        "|\n"
        "| 1 姓名\n"
        "| 2 性别\n"
        "| 3 年龄\n"
        "| 4 电话\n"
        "| 5 返回\n"
        "|\n";
        mem *p;
        load(p);
        display(p);                                    //调用显示函数
        printf("请输入需要修改信息的会员卡号(n返回菜单):");
        p=search_id(p);                                //调用按号寻找函数
        while(fun=='y'||fun=='Y')
        {                                              //当继续寻找时
                system("cls");                            //清屏
                display_one(p);                            //调用显示一条函数
                printf("请选择修改的项目:\n");
                printf(pro);                               //输出pro
                getchar();
                scanf("%c",&fun);
                switch(fun)
                {                                           //用switch语句选择修改内容
                            case '1':        printf("请输入姓名: ");                                scanf("%s",p->name);break;
                            case '2':        a:
                                                    printf("请输入性别(f--女m--男): ");        getchar();
                                                        s = getchar();
                                                        if(s=='f'||s=='m')
                                                        {
                                                                if (s == 'f' || s == 'F') strcpy(p->sex,"女");
                                                                if (s == 'M' || s == 'm') strcpy(p->sex,"男");
                                                        }
                                                        else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goto a;
                                                        }
                                                        break;
                            case '3':        printf("请输入年龄: ");                                scanf("%d",&(p->age));break;
                            case '4':         printf("请输入电话: ");                                scanf("%s",p->tel);        break;
                                default :        break;
                }
                printf("是否继续修改Y/N?");                     //判断是否继续寻找
                getchar();
                fun=getchar();
        }
        modify_file(p);                                    //调用保存修改会员信息函数
        system("cls");                                     //清屏
        display_one(p);                                    //调用显示一条函数
        printf("\n修改成功,按任意键继续!");
        getchar();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
                                                       //会员续费函数

void add()
{                                                                   //会员续费
        float money;
        mem *p;
        load(p);
        display(p);                                        //调用浏览函数
        printf("\n");
        printf("请输入需要续费的会员卡号(n返回菜单):");
        p=search_id(p);                                      //调用按号寻找函数
        system("cls");                                       //清屏
        display_one(p);                                      //调用显示一条函数
        printf("请输入续费金额:");
        scanf("%f",&money);
        p->money+=money;                                      //续费
        modify_file(p);                                        //调用保存修改会员信息函数
        system("cls");                                         //清屏
        display_one(p);                                        //调用显示一条函数
        printf("续费成功,任意键继续!");
        getchar();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
                                                           //会员结算函数

void consume()
{                                                                     //会员结算
        mem *p;
float cost;
        load(p);
        display(p);                                                /* 调用浏览函数*/
        printf("\n");
        printf("请输入需要结算的会员卡号(n返回菜单):");
        p=search_id(p);                                          //调用按号寻找函数
        system("cls");                                           //清屏
        display_one(p);                                          //调用显示一条函数
        printf("请输入花费金额:");
        scanf("%f",&cost);
        if(p->cost>=1000)
        {                                                         //判断是否升级为vip
                printf("恭喜您已经升级为VIP,本次消费9折优惠。\n");
                printf("本次实际消费%.2f元!",cost*0.9);              //升级为vip,消费打9折
                cost*=0.9;
                if((p->money-cost)<0)
                {                                                     //判断余额是否充足
                        printf("对不起,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
                        getchar();
                        menu();
                }
                p->cost+=cost;
                p->money-=cost;                                       //消费
                getchar();
        }
        else
        {
                if((p->money-cost)<0)
                {                                 //同上
                        printf("对不起,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
                        getchar();
                        menu();
                }
                p->cost+=cost;
                p->money-=cost;
        }
        modify_file(p);                                       //调用保存修改会员信息函数
        system("cls");                                         //清屏
        display_one(p);                                       //调用显示一条函数
        printf("结算成功,任意键继续!");
        getch();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
                                                          /*会员退出函数*/

void delete_m()
{                                                              //删除会员信息
        mem *p,*q=head,*thelast;
        float money;
        load(p);
        display(p);                                           /* 调用浏览函数*/
        printf("\n");
        printf("请输入需要删除的会员卡号(n返回菜单):");
        p=search_id(p);                                        //调用按号寻找函数
        thelast=head;
        if(p==head)
        {                                                     //判断指针
                head=p->next;
                money=p->money;
                free(p) ;
        }
        else
        {
                while(thelast)
                {
                        if(thelast->next==p)
                                break;
                        else
                                thelast=thelast->next;
                }
                thelast->next=p->next;
                money=p->money;
                free(p);
        }
        modify_file(q);                                           //调用保存函数
        printf("退回余额%.2f元!\n",money);
        printf("删除成功,按任意键继续!");                         //显示退回的余额
        getch();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                                                                /*统计函数*/

mem *sort_m()
{                                                             //按缴费总额排序
        mem *q,*tail,*p=(mem*)malloc(sizeof(mem));
        p->next=head;
        head=p;
        tail=NULL;                                                  //定义 tail
        while(tail!=head->next)
        {
                p=head;
                q=p->next;
                while(q->next!=tail)
                {                                                        //判断 q是否为空
                        if(p->next->money>q->next->money)
                        {
                                p->next=q->next;                                 //比较大小,排序
                                q->next=q->next->next;
                                p->next->next=q;
                        }
                        p=p->next;
                        q=p->next;
                }
                tail=q;
        }
        head=head->next;
        free(p);
        return head;                                                  //返回值
}

mem* sort_c()
{                                                                //按消费金额排序
        mem *q,*tail,*p=(mem*)malloc(sizeof(mem));
        p->next=head;
        head=p;
        tail=NULL;                                                     //定义 tail
        while(tail!=head->next)
        {
                p=head;
                q=p->next;
                while(q->next!=tail)
                {
                        if(p->next->cost>q->next->cost)
                        {                                                    //比较大小,排序
                                p->next=q->next;
                                q->next=q->next->next;
                                p->next->next=q;
                        }
                        p=p->next;
                        q=p->next;
                }
                tail=q;
        }
        head=head->next;
        free(p);
        return head;                                        //返回值
}

float summ(mem *p)
{                                           //计算缴费总额
        float summ=0;
        p=head;
        while(p)
        {                                         //循环,实现求总额
                summ+=p->money;
                p=p->next;
        }
        return summ;                                      //返回总额
}

float sumc(mem *p)
{                                      //计算消费总额
        float sumc=0;
        p=head;
        while(p)
        {                                          //循环,实现求总额
                sumc+=p->cost;
                p=p->next;
        }
        return sumc;                                       //返回总额
}

void statistics()
{                                          //统计会员信息函数
        int f=0;
        mem *p;
        load(p);

        system("cls");
        printf("\t\t=======================================\n"
        "\t\t|\n"
        "\t\t|1 按缴费总额排序\n"
        "\t\t|2 按消费总额排序\n"
        "\t\t|3 返回菜单\n"
        "\t\t|\n"
        "\t\t=======================================\n"
                ) ;
        printf("请选择功能:");
        scanf("%d",&f);
        switch(f)
        {                                          //用switch语句选择功能
                case 1:        p=sort_m();                              //调用按缴费总额排序
                                display_statistics(p,summ(p),sumc(p));    //调用函数
                                getch();
                                menu();
                                break;
                case 2: p=sort_c();                             //调用按消费总额排序
                                display_statistics(p,summ(p),sumc(p));   //调用函数
                                getch();
                                menu();break;
                default : menu();break;
        }
}
                                               /*退出系统操作*/

void clear(mem *p)
{                                                     //释放链表空间
        if(p==NULL)
        {
                return;
        }
        if(p->next ==NULL)
        {
                free(p);
        }
        else
        {
                clear(p->next);
                free(p);
                p = NULL;
        }
}

void quit()
{                                               //退出函数
        clear(head);
        exit(0);
}
                                                /*菜单信息*/

void menu_tile(char *title)
{                                              //菜单表头
        printf("\t\t=======================================\n");
        printf("\t\t| %s\n", title);
        printf("\t\t---------------------------------------\n");
}

void (* menu_main_func[])()=                                    /*函数指针数组 menu_main_func[] 存储的是主菜单项中7个功能函数的地址,
                                                                    分别对应1-7菜单项。例如用户选择1时,调用数组的第0个元素,即调用
                                                                newMember()函数,以此类推。*/
{
        newMember,
        modify_m,
        add,
        consume,
        delete_m,
        statistics,
        quit,
};
char menu_main[] =                                              //菜单主函数
"\t\t\n"
"\t\t| 1 新会员登记\n"
"\t\t| 2 会员信息修改\n"
"\t\t| 3 会员续费\n"
"\t\t| 4 会员消费结算\n"
"\t\t| 5 会员退卡\n"
"\t\t| 6 统计功能\n"
"\t\t| 7 退出系统\n"
"\t\t|\n";
void menu()
{                                                               //菜单函数
        int selected = 0;                                           //初始化变量
        system("cls");                                              //清屏

    printf("                 会员卡计费系统");
        printf(menu_main);                                          //输出菜单主函数
        printf("\t\t=======================================\n");

        while(!(selected >= 1 && selected <= MENU_MAIN_COUNT))
        {                                                          //判断初始值
                printf("请选择:");
                scanf("%d",&selected);
                if(selected >= 1 && selected <= MENU_MAIN_COUNT)
                {    //判断输入值是否有效
                        break;
                }
                printf("\n>输入错误!(注:请选择 1 - %d)\n", MENU_MAIN_COUNT);
        }
        menu_main_func[selected-1]();                             //调用相应的函数指针数组中的函数,执行操作

}
  int main()                                                  /*主函数*/
{
        menu();                                                   //调用菜单函数
        return 0;                                                //返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