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简易倒立摆KEIL5工程下载

楼主(2018-06-26):
   2013电子设计竞赛控制类题目

#include "sys.h"
int flag=0,key=0;
int Bias=0;                                      //本次偏差
int Last_Bias=0;                                                        //上一次偏差
int angel,G0=0; //摆杆角度
int Encoderdata;                //电机速度
//float Encoder_Least,Encoder=0;
//float Encoder_Integral;
int pwm;                                                          //pwm输出量

int main(void)
{
        int i;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alance_Motor_Init();     //电机控制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端口初始化
        LCDx_Init();                                             //初始化LCD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2_Base_Init(50);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为5ms
        TIM4_PWM_Init(999,6);            //72000000/(6*1000)=12Khz
        Encoder_Init();                                                //TIM3 PA6 PA7
        delay_ms(200);            //=====延时等待稳定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Encoder VAL:");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1_VAL:");
        LCD_ShowString(100,190,200,16,16,"Press Key_x");
        while(1)
        {
                LED2_REV;
    delay_ms(100);
                //angel=Get_Adc(ADC_Channel_1);
                //Read_Encoder();
                //LCD_ShowxNum(156,130,angel,4,16,0);
                //LCD_ShowxNum(156,110,Encoderdata,4,16,0);
                key=KEY_Scan(0);
                   if(key)
                {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flag=4;break;                        //完成基本要求3和抗干扰
                                case KEY2_PRES:        flag=3;break;                        //完成保持倒立旋转臂圆周
                                case KEY1_PRES:        flag=2;break;                        //完成自起摆
                                case KEY0_PRES:        flag=1;break;     //完成基本要求1、2
                        }
                }

if(flag==1)                    //按键1
{
        for(i=0;i<3;i++)
        {
        Zheng(650);
        delay_ms(400);
        Fan(650);
        delay_ms(400);}
        for(i=0;i<2;i++)
        {Zheng(800);
        delay_ms(200);
        Fan(800);
        delay_ms(200);}
        stop();
        flag=0;
}
if(flag==2)                                                                                        //按键2
{
        Zheng(700);
        delay_ms(400);
        Fan(650);
        delay_ms(400);
        Zheng(950);
        delay_ms(300);
        Fan(950);
        delay_ms(200);
        stop();
        flag=4;                        //进入PID调节
}
if(flag==3)                       //按键3
{
        G0=30;
        flag=4;                                                                                                    //        进入PID调节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
                        Read_Encoder();
                        LCD_ShowxNum(156,110,Encoderdata,4,16,0);
                        //LED2_REV;
        if(flag==4)
                        {
                                angel=Get_Adc(ADC_Channel_1)+G0;            //更新摆杆状态

                                Bias=angel-3210;                                                                                                    //本次偏差=adc值-平衡中值
             pwm=26.0*Bias+8.0*(Bias-Last_Bias);                                        //PD控制器
                   if(pwm > 0)                                  //26 16
                                                {
                                                        if(pwm>=1000)
                                                        {
                                                                pwm=1000;
                                                        }
                                                         Fan(pwm);                                                                                                    //控制电机反转 逆时针
                                                }
                                                else
                                                {
                                                        if(pwm<=-1000)                        //限制幅度
                                                        {
                                                                pwm=-1000;
                                                        }
                                                        pwm=-pwm;
                                                        Zheng(pwm);                                                                                                    //控制电机正转 顺时针
                                                }Last_Bias=Bias;
                        }
                }
}

//encoder=Read_Encoder();
//                                Encoder_Least =encoder-0;                    //===获取最新速度偏差==测量速度-目标速度(此处为零)
//                Encoder *= 0.7;                                                                //===一阶低通滤波器
//                Encoder += Encoder_Least*0.3;                                            //===一阶低通滤波器
//                Encoder_Integral +=Encoder;                                       //===积分出位移 积分时间:5ms
//          if(Encoder_Integral>500)          Encoder_Integral=500;          //===积分限幅
//                if(Encoder_Integral<-500)        Encoder_Integral=-500;

简易倒立摆 最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