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8-06-26):
直接上代码吧,有不足的地方可以聊聊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51statement.h"
#include "delay.h"

//四位共阳极数码管位选表,位选选通时是高电平,位选关闭时低电平管位选表,位选选通时是低电平,位选关闭时高电平
uchar code wei[]={0xef,0xdf,0xbf,0x7f};     //低四位不变为1,高四位0向左移动
uchar time[4] = {0x00,0x00,0x00,0x00};      //uchar tim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time_save=0;
sbit  S2 = P3^2;
uchar code duan[]=
{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         .          关显示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40, 0x80, 0x00
};

void time_display(uchar sec_ten,uchar sec_sigle,uchar min_sec_ten,uchar min_sec_sigle);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Count=0,i=0;
        TMOD= 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M0M1为01)
        TH0=0xfc;               //1ms定时
    TL0=0x66;//给高8位和低8位寄存器装初值
        EA=1;        //对中断允许寄存器IE赋值,开放中断
        ET0=1;
        while(1)
        {
                  if(s2==0)//s2被按下
                {
                        delayms(5);//利用软件延时进行软件消抖
                        if(s2 == 0)
                        {
                           while( !s2 );//松手检测
                           KeyCount++;          //计数
                       switch (KeyCount)  //按一下s2启动,两下停止,三下复位,四下再重新启动
                       {
                        case 1: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工作
                                        break;
                            case 2:
                                                TR0=0;              //关闭定时器/计数器工作
                                        break;
                                case 3:
                                                for(i=0;i<3;i++)
                                               time[i]=0x00;          //计时单元清零
                                                break;
                                case 4: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工作
                                                KeyCount=0;
                                                break;
                                default:
                                                TR0=0;              //关闭
                                        break;

                            }
                        }
                  }
                 time_display(time[2]/10,time[2]%10,time[1],time[0]);
        }
}

void time_display(uchar sec_ten,uchar sec_sigle,uchar min_sec_ten,uchar min_sec_sigle)
{
        P2=wei[3];
        P0=duan[sec_ten];
        delayms(5);

        P2=wei[2];
        P0=duan[sec_sigle]|0x80;
        delayms(5);

        P2=wei[1];
        P0=duan[min_sec_ten];
        delayms(5);

        P2=wei[0];
        P0=duan[min_sec_sigle];
        delayms(5);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66;//给高8位和低8位寄存器装初值
         time[0]++; //1ms,ms个位
         if(time[0]==10)
         {
                time[0]=0;
                time[1]++;//10ms,ms十位
         }
         if(time[1]==10)//100ms
         {
                  time[1]=0;        //ms十位清零
                 time_save++;
         }
         if(time_save==10)//1s
         {
                 time_save=0;
                time[2]++;//1s
         }
         if(time[2]==6)
         {
                  time[2]=0;
                 time[3]++;
         }
         if(time[3]==10)//计时了10分钟
        {
                time[3]=0;
                time[4]++;//display[5]表示分钟的十位
        }
        if(time[4]==6)//计时了一小时60分钟
        {
                time[4]=0;
                time[5]++;//display[6]表示小时的个位
        }
        if(time[5]==24)
        {
                time[5]=0;
        }
        }
}

网友A(2018-11-10):
请问有原理图仿真图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