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0832设计的两路电压表 LCD1602显示空白 求帮助

楼主(2018-06-26):
ad0832 LCD1602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define.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DC0832.h"
void main(){
          LCD_init();
          P1=0;

          CP_RL2=0;EXEN2=0;        //T2初始化,控制灰尘led
          led=1;
          TH2=RCAP2H=(65536-500)/256;
          TL2=RCAP2L=(65536-500)%256;
          ET2=1;
          EA=1;
          TR2=1;

          TMOD=0x21;  //T0初始化,控制电机  t1初始话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ET0=1;
          dir=0;
      cp=1;

          SCON  = 0x50;                        // 串口初始化,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S    = 1;

         while(1){

                 ADC_change(0);
                 LCD_buffer[0][8]=dat/100+'0';
                 LCD_buffer[0][10]=dat/10%10+'0';
                 LCD_buffer[0][11]=dat%10+'0';
                 LCD_display(0x00,LCD_buffer[0]);
                 delay(10);
if(lanya=='0'){
        TR0=0;
        spk=0;
        }

else if(lanya=='3'){
        if(dat>200){
         speed=1000;
        TH0=(65536-speed)/256;
        TL0=(65536-speed)%256;
        TR0=1;
        LCD_display(0x40,LCD_buffer[2]);
        spk=1;
         }
          else if(dat<=200){
          TR0=0;
         LCD_display(0x40,LCD_buffer[1]);
         spk=0;
           }
          }
else if(lanya=='1'){
        speed=500;
                        TR0=1;
                        spk=0;
                }
else if(lanya=='2'){
        speed=50;
                        TR0=1;
                        spk=0;
                }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led=~led;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speed)/256;
        TL0=(65536-speed)%256;
         cp=~cp;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

网友A(2018-12-06):
量程多少

网友B:
比较老的的资料,新手可以看下,觉得还是实物实操好点

网友C(2023-04-22):
不能能使,LCD1602不显示

网友D(2023-10-06):
P0接上拉电阻或者换P1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