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LC2543的电流(压)表仿真设计—51黑电子论坛

楼主(2018-06-26):
我做的这些是一个连续行的,每一次注释都是有关联了,注释也告诉大家

c51控制器

c51控制器

时钟信号

时钟信号

显示器

显示器

整体图

整体图

/*
32、TLC2543数字电压表——数码管显示
设计单片机AD转换系统,系统由单片机、TLC2543、8位数码管器件构成。
单片机的P0、P2口分别控制数码管的段口和位口,P3口接TLC2543的5个控制信号。
通过编程,将TLC2543输入的两路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量,进而计算出电压值,分别显示在数码管的左、右4位上。
两路模拟电压可以使用可变电阻进行调节。间隔1s,对两个模拟信号进行1次转换。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lc2543.h"
#include "seg.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
    uint16 volt;

    TLC2543_init();

    while(1)
    {
                        volt = ReadADC_TLC2543(0);
                        DisplayData[0] = DIG_CODE[volt/1000];
                        DisplayData[1] = DIG_CODE[volt/100%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volt/10%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volt%10];

                        volt = ReadADC_TLC2543(1);
                        DisplayData[4] = DIG_CODE[volt/1000];
                        DisplayData[5] = DIG_CODE[volt/100%10];
……………………

网友A:
proteus工程文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19-04-13):
电流电压都能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