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ino之PWM控制实例 可以进行DC Motor的控制速度

楼主(2018-06-26):
这个是用串口输入数据进行PWM控制的程序,实际用来可以进行DC Motor的控制速度。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vr/wdt.h>

int duty = 0;
byte lo , hi;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setTimeout(500);    //setTimeout
  pinMode(9,OUTPUT);
  digitalWrite(2,LOW);
  TCCR1A = 0;
  TCCR1B = 0;

  TCCR1A = _BV(WGM11) | _BV(WGM10) | _BV(COM1A1) | _BV(COM1B1);
//  TCCR1A = _BV(WGM11) | _BV(WGM10);
  TCCR1B = _BV(CS10) | _BV(WGM12);
  OCR1A = 0;
  OCR1B = 1000;
  wdt_enable(WDTO_1S);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Serial.available()>0)
  {
    lo = Serial.read();       //hi = 0x04, lo =0x00
//    Serial.write(Serial.available());
    if( Serial.readBytesUntil(240,&hi,1) != 0)
    {
      if( hi < 4)
      {
        duty = (hi << 8) + lo ;
        OCR1A = duty;
//      Serial.write(lo);
//      Serial.write(hi);
      }
      else if(hi == 0x70)
        Serial.write(lo);
    }
//    Serial.write(Serial.available());
  }
  wdt_reset();
}

void software_Reset()
{
  asm volatile("  jmp 0");
}

网友A:
请问怎样接线

楼主:
就用串口接收PC端发送Pluse数据,由Aduino  Pin 9输出控制Mos管对DC motor电源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