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蜂鸣器和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8-06-26):
请问做电路板时使用蜂鸣器和喇叭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在使用方法上是一样的吗(电路的连接方式)

网友A:
电路连接是一样的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同吧,都是用来当做警报器。可能警报的形式不同

网友C:
电路连接是一样的,用法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D:
发声频率带宽不一样,喇叭可在中高低频段工作发声,

网友E:
反正我来看大佬们操作

网友F:
蜂鸣器通常都是直接焊装在PCB板上,喇叭通常都是装在PCB板外面,通过连接线与PCB板上插座相连。

网友G:
电路是基本一样的,区别是:用户体验不同,也就是人听起来的感觉不一样。

网友H:
一样的,都需要一个放大信号

网友I:
1、阻抗不同,蜂鸣器阻抗一般都高于扬声器。
2、频率响应不同。蜂鸣器频率响应带宽很窄,扬声器较宽。
3、驱动电路不同。蜂鸣器一般用三极管驱动,扬声器一般都需要音频放大器驱动。

网友J:
最大的区别是:常见的蜂鸣器,接上直流电就会响。喇叭接直流电不响。

网友K:
功率不一样,喇叭的功率一般要大一些,蜂鸣器只能发出单调的声音

网友L:
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M:
蜂鸣器【只能利用振荡电路发出振动声】,如报警音,以及提示音等。  2、喇叭【可以】发出振动声,【也可以】通过放大器发出 振幅音乐声。  3、不同的发声,【需要不一样的电路推动】,振荡电路、与放大电路完全不同

网友N:
蜂鸣器一般内部自带振荡器,一般加一直流电即可发出bee~的响声。
喇叭,也叫扬声器,需要外加波形(变化电压),甚至大喇叭还要放大器驱动。

网友O:
没多大区别,都是两根线就可以放声,注意蜂鸣器的有源和无源就行

网友P:
蜂鸣器高电平或低电平就行,喇叭要一定频率的高低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