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LCD1602做成的简易数字电压表

楼主: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7,6,5,4,3,2);  //定义脚位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连接,波特率9600:
  lcd.begin(16,2); //设置LCD显示的数目。16 X 2:16格2行。
  lcd.print("Voltage values:"); //将Voltage values:显示在LCD上
}
void loop()
{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从A0口读取模拟输入值:
  float voltage = sensorValue * (5.0 / 1023.0); // 将模拟值(0-1023)转换为电压值(0-5v):
  Serial.println(voltage); // 输出读取的值:
  lcd.setCursor(10,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column 10, line 1 (注释:从0开始数起,line 0是显示第一行,line 1是第二行。)
  lcd.print(voltage ); //显示电压值大小
  lcd.setCursor(14,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column 14, line 1 (注释:从0开始数起,line 0是显示第一行,line 1是第二行。)
  lcd.print("V"); //将V显示在LCD上
}

网友A(2018-07-10):
哇 刚好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