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02: 'prem': undefined identifier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6-26):
系统检测错误是error C202: 'prem': undefined identifier,查了百度说是perm没有定义好,那么该如何定义呢,求大神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am[4]={0,0,0,0};//
void delaytime(uint time) //
{  uchar a,b;
   for(a=time;a>0;a--)
   { for(b=40;b>0;b--); }
}
void rem()interrupt 0   //
{
  uchar ramc=0;      //
  uchar count=0;      //
  uint  i=0;        //
  prem=1;
  for(i=0;i<1100;i++)  //
   {
     if(prem)   //
   return;       //
   }
  while(prem!=1);   //
  delaytime(50);  //
//
for(ramc=0;ramc<4;ramc++)//
  {    for(count=0;count<8;count++)  //
   {
while(prem!=1);   //
             //
        delaytime(9);//
      if(prem)     //
      {ram[ramc]=(ram[ramc]<<1)+1;//
delaytime(11); //
      }
      else             //
        ram[ramc]=ram[ramc]<<1;   //
   } //
  }
if(ram[2]!=(~(ram[3]&0x7f)))    //
  { for(i=0;i<4;i++)   //
ram[i]=0;
returned;}
main()
{
   IT0=1;              //
   EX0=1;      //
   EA=1;              //
   while(1)
   {
   switch(dis_num)
    {
      case  0x81: num=0; break;
    case  0xcf: num=1; break;
    case  0x92: num=2; break;
    case  0x86: num=3; break;
    case  0xcc: num=4; break;
    case  0xa4: num=5; break;
    case  0xa0: num=6; break;
    case  0x8f: num=7; break;
      case  0x80: num=8; break;
      case  0x84: num=9; break;
case  0xb8: num=10;break;
    }
       P2=table[num];
   P1=0x01;
   delaytime(5);
   }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ÒåҪʹÓõÄIO¿Ú--//
#define COMMONPORTS  P0
//--ÁÐѡͨ¿ØÖÆ--//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µãÕó×ÖÂë--//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18][8]=
{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 //1
{0x00,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2
{0x00,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 //3
{0x00,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 //4
{0x00,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 //5
{0x00,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 //6
{0x00,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 //7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0x00,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 //9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21;j++);
}
/*******************************************************************************
* º¯ÊýÃû         :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º¯Êý¹¦ÄÜ     : Ïë74H595·¢ËÍÒ»¸ö×Ö½ÚµÄÊý¾Ý
* ÊäÈë           : ÎÞ
* Êä³ö           : ÎÞ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º¯ÊýÃû         : main
* º¯Êý¹¦ÄÜ     : Ö÷º¯Êý
* ÊäÈë           : ÎÞ
* Êä³ö           : ÎÞ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 j;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i= 0; i<50; i++ )   //Á½¸ö×ÖÖ®¼äµÄɨÃè¼ä¸ôʱ¼ä
  {
   for(tab=0;tab<8;tab++)
   {
    Hc595SendByte(0x00);        //ÏûÒþ
    COMMONPORTS = TAB[tab];     //Êä³ö×ÖÂë
    Hc595SendByte(CHARCODE[j][tab]);
    delay(2);
   }

  }
  j++;
  if(j == 18)
  {
   j = 0;
  }
}
}

网友A:
在哪里拼凑的程序,竟然有两个main()???

网友B:
果然牛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两个main的!!!!!!!!

网友C:
有两个main函数,你C的基础应该不扎实吧,把C学会了就知道为什么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