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表

楼主(2018-06-26):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unsigned int msecond,second;//定义全局变量
bit GoFlag;//定义停止,计时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CLR(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IT1=0表示边沿触发
  EX1=1;         //外部中断1开
  IT1=1;         //IT1=1表示边沿触发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TempData[0]=dofly_DuanMa[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second%10];
       TempData[2]=0x40;// "-"
           TempData[3]=dofly_DuanMa[m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4]=dofly_DuanMa[msecond%10];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if(GoFlag)
   {
   num++;
  if(num==5)
    {
        num=0;
   msecond++;
   if (msecond==100)//100进1
     {
     msecond=0;
     second++;//秒加1
         if(second==100)
           second=0;
     }
   }
  }
}
/*------------------------------------------------
              外部中断0程序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GoFlag=!GoFlag; //利用外部中断打开和关闭定时标志 用于开始和停止计时
}
/*------------------------------------------------
              外部中断1程序
------------------------------------------------*/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GoFlag==0)//停止时才可以清零
   CLR();
}/*------------------------------------------------
              数值清零
------------------------------------------------*/
void CLR(void)
{
second=0;      //利用外部中断清零
msecon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