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延时夜灯Multi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
请问这个仿真的声控部分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18-06-27):
用开关模拟声控,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模拟声控,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没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完整的电路 应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