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06-26):
正转正常,而反转按90度反转正常,按了反转再按圈数对应的按键无法实现,出现无限正转,请问问题所在?

#include<reg52.h>

sbit key_in1=P2^4;
sbit key_in2=P2^5;
sbit key_in3=P2^6;
sbit key_in4=P2^7;
sbit key_out1=P2^0;
sbit key_out2=P2^1;
sbit key_out3=P2^2;
sbit key_out4=P2^3;
bit dirmotor=0;
unsigned char code keymap[4][4]={
        {0x28,0x27,0x26,0x25},
        {0x0D,0x39,0x36,0x33},
        {0x1B,0x38,0x35,0x32},
        {0x30,0x37,0x34,0x31}};
unsigned char keysta[4][4]={
        {1,1,1,1},{1,1,1,1},{1,1,1,1},{1,1,1,1}};

signed long beats;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EA=1;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T0=1;
                TR0=1;

                while(1)
                {
                        keyDriver();
                }
        }
        void starmotor(signed long angle)
        {
                EA=0;
                beats= ( angle * 4076 ) / 360;
                EA=1;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int keycode)
        {
   static bit dirmotor=0;
        if((keycode>=0x30)&&(keycode<=0x39))
                        {
                                if(dirmotor==0)

                                        starmotor((keycode-0x30)*360);

                                        else
            starmotor((keycode-0x30)*360*);

                                }
        else if(keycode==0x0D)
        {
  dirmotor=1;
        }
  else if(keycode==0x26)
        {
  dirmotor=0;
        }
  else if(keycode==0x28)
        {

starmotor(90);

        }
  else if(keycode==0x27)
        {
starmotor(-90);
        }
  else if(keycode==0x1B)
        {
  EA=0;
                beats=0;
                EA=1;
        }
}

        void keyDriver()
        {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4]={
                        {1,1,1,1},{1,1,1,1},{1,1,1,1},{1,1,1,1}};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k=0;
                for(j=0;j<4;j++)
                  {
                                for(k=0;k<4;k++)
                                {
                                        if(keysta[j][k]!=backup[j][k])
                                        {
                                                if(backup[j][k]==0)
                                                {
                                                        keyaction(keymap[j][k]);
                                                }
                                        backup[j][k]=keysta[j][k];

                                        }
                                }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keybuf[cnt][0]=(keybuf[cnt][0]<<1)|key_in1;
keybuf[cnt][1]=(keybuf[cnt][1]<<1)|key_in2;
keybuf[cnt][2]=(keybuf[cnt][2]<<1)|key_in3;
keybuf[cnt][3]=(keybuf[cnt][3]<<1)|key_in4;
for(i=0;i<4;i++)
{
if((keybuf[cnt][i]&0x0F)==0x0F)
{
  keysta[cnt][i]=1;
}
else if ((keybuf[cnt][i]&0x00)==0x00)
{
        keysta[cnt][i]=0;
}
}
cnt++;
cnt=cnt&0x03;
switch(cnt)
{
        case 0 : key_out4=1;key_out1=0;break;
        case 1 : key_out1=1;key_out2=0;break;
        case 2 : key_out2=1;key_out3=0;break;
        case 3 : key_out3=1;key_out4=0;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urnmotor()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code beatscode[8]={
                0xE,0xC,0xD,0x9,0xB,0x3,0x7,0x6};
        static signed  char index=0;

        if(beats>0)
        {
                tmp=P1;
                tmp=index&0xF0;
                tmp=tmp|beatscode[index];
                P1=tmp;
                index++;
                index=index&0x07;
                beats--;
        }
        else if (beats<0)
        {
                tmp=P1;
                tmp=index&0xF0;
                tmp=tmp|beatscode[index];
                P1=tmp;
                index--;
                if(index<0)
                {
                        index=7;
                }
                beats++;
        }
        else
        {
                P1=P1|0x0F;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bit div=0;
         TH0=0xFC;
         TL0=0x67;
        keyscan();
        div=~div;
        if(div==1)
        {
                turnmotor();
        }
}

网友A:
正传和反正的通电顺序不同的,代码要结合原理图才能看出来,你可以自己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