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C编程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请大侠帮忙查看一下C编程中的28,29的错误标题,好像不是什么中的头文件提示哦,我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问来。

网友A(2018-06-27):
这两个子函数没有声明

网友B:
根本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你的LCD.h头文件没有打开。如果是抄的程序,就是没有抄完——只抄了主程序,子程序没抄到。你看看lcd.h头文件的符号——是在工程目录下的哦。

网友C:
没有找到h文件,找到添加到库里面就好了!!!!!!!!!!!!!!!

网友D:
把lcd.h拷贝到与工程文件同目录下再试试。

网友E:
是第7行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F:
子程序少东西

网友G:
lcd.h里面把这3个函数声明一下

网友H:
应该是lcd.h文件没有找到,在工程配置界面中,设置一下头文件的路径。或者,用绝对路径指定的方法,指定lcd.h的路径。

网友I:
LcdInit和LcdWriteCom这2个没有在主函数前面声明,你只声明了IrInit

网友J:
先找到29行,在看错误出现在哪里

网友K:
//#include"LCD1602.h"

我把这头文件修行了一下,就没有提示警告了。
但是28,29的问题还在提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