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飞控源码基本版

楼主(2018-06-2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ysystem.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spi.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time.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rc.h"
#include "pid_own.h"
#include "myimu.h"
#include "iwdg.h"

u8 count=0;
u8 Con_FLAG = 0;
Int16_xyz Accel,Gyro;           //两次综合后的传感器数据
Int16_xyz        Acc_Data_Con;  //滤波后的加速度
Float_angle  Att_Angle;         //ATT函数计算出的姿态角

static u8 Count=0;
static Int16_xyz mpu6050_dataacc1,mpu6050_dataacc2,mpu6050_datagyr1,mpu6050_datagyr2;

int Arm_Count=0,Dis_Count=0;

int main(void)
{
        armed=0;//锁四轴

        delay_init();
        LED_Init();
        I2C_EE_Init();
        delay_ms(20);
        MPU6050_Init();
        ADC1_Init();
        Spi1_Init();
        Nrf24l01_Init(MODEL_TX2,40);
        delay_ms(10);
        Tim3_Init(499);
        TIM2_PWM_Init(999,72/24-1);
        USART1_Init(115200);
        Nvic_Init();

        if(Nrf24l01_Check())
        {
                USART1_Put_String("NRF IS OK !!!");
        }

        LED_FLASH();

        Tim3_Con(1);
        IWDG_Init(0,625);//1/16 S

        while(1)
        {
                RC_Rece();

                if(Receive.AD_YM < 500 && Receive.AD_PZ < 1500) Arm_Count++;
                else Arm_Count = 0;
                if(Receive.AD_YM < 500 && Receive.AD_PZ > 2500) Dis_Count++;
                else Dis_Count = 0;

                if(Arm_Count > 20000) {Arm_Count=0; armed = 1; LEDY_ON delay_ms(300);LEDY_OFF delay_ms(300);LEDY_ON delay_ms(300);LEDY_OFF delay_ms(300);LEDY_ON delay_ms(300);LEDY_OFF delay_ms(300);}
                if(Dis_Count > 20000) {Dis_Count=0; armed = 0; LEDY_ON delay_ms(50);LEDY_OFF delay_ms(50);LEDY_ON delay_ms(50);LEDY_OFF delay_ms(50);LEDY_ON delay_ms(50);LEDY_OFF delay_ms(50);LEDY_ON delay_ms(50);LEDY_OFF delay_ms(50);}

                if(Receive.Fun == 0) LEDY_ON
                else LEDY_OFF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0.5ms中断一次
{
        if ( TIM_GetITStatus(TIM3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 TIM_FLAG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count++;

                IWDG_Feed();//防止卡死的关键
                Nrf_Check_Event();

                RC_Send();
                NRF_TxPacket(NRF24L01_TXDATA,32);

                if(count == 2)//1ms
                {
                        count = 0;
                        MPU6050_GetDate();

                        Con_FLAG = 1;
                }
                if(Con_FLAG)//1ms
                {
                        Con_FLAG = 0;
                        Count ++;

                        if(Count == 1)
                                MPU6050_DataCon(&mpu6050_dataacc1,&mpu6050_datagyr1);        //2ms
                        else
                        {
                                Count = 0;
                                MPU6050_DataCon(&mpu6050_dataacc2,&mpu6050_datagyr2);        //2ms
                                Accel.X = (mpu6050_dataacc1.X + mpu6050_dataacc2.X)/2;
                                Accel.Y = (mpu6050_dataacc1.Y + mpu6050_dataacc2.Y)/2;
                                Accel.Z = (mpu6050_dataacc1.Z + mpu6050_dataacc2.Z)/2;
                                Gyro.X = (mpu6050_datagyr1.X + mpu6050_datagyr2.X)/2;
                                Gyro.Y = (mpu6050_datagyr1.Y + mpu6050_datagyr2.Y)/2;
                                Gyro.Z = (mpu6050_datagyr1.Z + mpu6050_datagyr2.Z)/2;

                                Accel_Con(&Accel,&Acc_Data_Con);//加速度滤波
                                IMUupdate(&Gyro,&Acc_Data_Con,&Att_Angle);        //IMU姿态解算
                                Pid_Con(Att_Angle.pit,Gyro.X,Att_Angle.rol,Gyro.Y,Att_Angle.yaw,Gyro.Z,Receive.AD_YM,armed);
                        }
                }
        }

}

//                if(Att_Angle.pit >= 0)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Att_Angle.pit % 1000/10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Att_Angle.pit % 100/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Att_Angle.pit % 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n');//Delay_ms_led(100);
//                }
//                else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Att_Angle.pit)/10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Att_Angle.pit)%100/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Att_Angle.pit)%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n');//Delay_ms_led(100);
//                }
//                if(Att_Angle.rol >= 0)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Att_Angle.rol % 1000/10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Att_Angle.rol % 100/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Att_Angle.rol % 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n');//Delay_ms_led(100);
//                }
//                else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Att_Angle.rol)/10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Att_Angle.rol)%100/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Att_Angle.rol)%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n');//Delay_ms_led(100);
//                }
//                if(Gyro.X >= 0)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Gyro.X % 1000/10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Gyro.X % 100/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int)Gyro.X % 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n');//Delay_ms_led(100);
//                }
//                else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Gyro.X)/10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Gyro.X)%100/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abs((int)Gyro.X)%10);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n');//Delay_ms_led(100);
//                }

网友A:
这个是stm32f10几的板子??

网友A:
这个代码写的是32哪个型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