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沿中断打开定时器计算每两个下降沿的时间

楼主(2018-06-27):
下降沿中断打开定时器计算每两个下降沿的时间。
void exint0_init()
{

        IT0=1;
        EX0=1;
}

void exint0_interrupt() interrupt 0
{

        TR0 = 0;
        SBUF=count_time;
        count_time=0;
        TR0 = 1;
}

void timer0_init()
{
        //16us进入一次中断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0x4F;
        TH0 = 0xFF;
        TF0 = 0;
        ET0=1;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count_time++;
        if(count_time>=96)
        {
                TR0 = 0;
        }
}

但是 通过串口 接收的数据发现不正确。有高手可以告诉我问题吗?

楼主:
00 10 00 F9 0E 40 00 40 00 20 00 00 00 00 40 40 00 10 00 00 00 20 00 00 20 00 00 10 00 A0 21 30 20 40 00 10 00 00 00 00 00 40 40 20 01 00 00 00 00 30 00 00 40 20 00 20 00 00 40 0F 41 00 20 00 00 00 00 41 40 00 00 00 00 08 20 00 00 20 00 20 00 21 00 00 00 00 40 10 00 00 00 00 00 00 40 41 00 00 00 00 00 60 00 00 40 20 00 60 00 00 40 00 40 00 01 00 00 00 00 00 40 40 20 00 00 00 00 00 F1 01 00 00 20 00 60 00 00 00 00 40 00 21 00 00 00 00 40 40 01 00 00 00 00 A0 1F 00 20 00 20 00 A0 00 00 00 00 40 00 10 00 00 00 00 00 40 40 01 00 00 00 00 60 1F 00 40 20 00 60 00 0F 40 00 40 00 10 00 00 00 00 00 40 40 20 00 00 00 00 00 F1 01 00 00 20 00 60 00 00 00 00 40 01 20 00 00 00 00 40 41 00 00 00 10 00 20 00 00 20 40 20 00 A0 00 1F 00 00 40 01 00 01 00 01 20 21 40 43 43 60 73 93 70 93 8C 8F 70 9E 53 73 4C 60 C8 48 CF 5F 60

这是 串口 接收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A:
这是 串口 接收的数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