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改用N76E003AT20问题

楼主(2018-06-27):
STM8S003改用N76E003AT20单片机C程序怎样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两颗芯片的内核不同,定时器、ADC、IO口、中断、低功耗模式……涉及到系统寄存器的都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芯片的内核不同,定时器、ADC、IO口、中断、低功耗模式……涉及到系统寄存器的都要修改。

收到,谢谢

网友B:
学习了,新唐单片机性能稳定吗,EMC之前好像不好过,13年使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网友C(2023-02-16):
我有 PIC16F876A hex(仅使用引脚 20)
我如何迁移到 N76E003AT 20PIN 或 STM8S003F3P6 20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