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LENTEK的电容触摸屏的,采用的主控是STM32F1O3RCT6,库函数

楼主(2018-06-27):
在使用2.8寸的tft_lcd时,想写一个主界面,例如温度显示,点击这个界面上的此区域,即可跳到下一个界面,不知道如何实现,
所以想知道时如何判断屏幕上的特定的区域被按下,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怎么跳到下一个界面,正在准备课程设计,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判断区域啊,他不是有个画点程序嘛,可以参考的!!!!!!!!!!!

网友B:
他本身里面带有一个触摸区域判断的程序 你自己可以去看看 跳转页面 直接判定触摸区域 然后显示相应界面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区域啊,他不是有个画点程序嘛,可以参考的!!!!!!!!!!!

OK,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