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串口发送的数据和直流电机联合起来

楼主(2018-06-27):
电脑通过串口软件发送单个十六进制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单片机根据不同的数据,调节控制直流电机的PWM数据,输出不同的转速。
附件一:串口发送 附件二 电机调速

新建文件夹 (2).rar

楼主:
新人求助

网友A:
放大单元

网友B:
可以用IF判断啊,如果传过来的数据是什么,,然后就用PWM给电机调速,或者你不会PWM的话 弄几个继电器 分别接不通电压(利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IF判断啊,如果传过来的数据是什么,,然后就用PWM给电机调速,或者你不会PWM的话 弄几个继电器 分别 ...

怎么将传过来的数据跟直流电机联系起来

网友C:
单片机接受到数据调节PWM就可以了啊!!!!!!!!!!!!!!!

网友D(2022-04-20):
你好请问有没有仿真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