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烧写说明

楼主(2018-06-27):
概述
本文针对乐鑫ESP8266模块进行串口模式烧写流程整理了一篇操作流程。合作厂商在进行模块烧写操作时请依次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否则会产生不可控的错误。
操作流程
1.下载ESP8266对应的固件
2.确认固件文件(以合并固件为例)
如图所示bin文件为我们所需要的固件。
3.设备连接
将ESP8266模块按照如下原理图进行接线,注意GPIO0(18号管脚)需要输入低电平,本实验直接接地处理,KEY1实现外部复位功能。
上图为烧录固件简易原理图,在产品中实际搭建线路时,请参考官方提供线路图,如下所示:
4.串口设置
下载烧写软件
下载地址:https://www.espressif.com/sites/default/files/tools/flash_download_tools_v3.6.4.rar
烧写固件
请务必依次对照下图所选的地方进行相应的填写:
使用MCU方案烧写方式(合并烧写):
备注:若使用机智云官网SOC方案编译出来的固件,烧写方式如下(32Mbit方案分区烧写):
5.烧写操作
步骤一、选择正确的串口,当串口连接成功之后,点击如上图的“START”按钮,
会出现
步骤二、将ESP8266进行复位(按下2.3节原理图所示的KEY1后松开)将会出现如下信息表示模块正在进行烧写。
步骤三、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FINISH”字样表示烧写成功。

网友A(2019-05-29):
请问为什么烧写的时候一直停留在等待上电同步的状态

网友B:
感謝分享, 最近剛好在研究8266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烧写的时候一直停留在等待上电同步的状态

检查引脚
如下:
tx-------rx
rx-------tx

vcc-----3.3V
groud---------ground

详细列出如下:

1.将MTDO与GPIO0置于低电平,GPIO2置于高电平。
   如果你的模块没有MTDO,请至少将GPIO0置于低电平。
2.请复位(复位是指RST低电平脉冲)或重新上电进入烧写模式。
3.请不要使用USB转TTL引出的电源,请使用独立电源。
4.烧写成功后,请重新上电。模块波特率更改为9600或115200.
5.烧写中途失败后,请重新上电烧写。

网友D(2019-08-05):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烧写的时候一直停留在等待上电同步的状态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请问你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检查引脚
如下:
tx-------rx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E(2019-11-11):
请问烧录的时候显示串口连接失败是咋回事啊

网友F(2020-05-04):
GPIO编号        丝印编号        旧版丝印编号
GPIO 0        D3        D8
GPIO 1        TX(D10)        D5
GPIO 2        D4        RX(D9)
GPIO 3        RX(D9)        D4
GPIO 4        D2        TX(D10)
GPIO 5        D1        D11
GPIO 6 - 11        不可用,但需要一直供电        不可用,但需要一直供电
GPIO 12        D6        D0
GPIO 13        D7        D1
GPIO 14        D5        D2
GPIO 15        D8        D3
————————————————
进入烧写模式gpio 0接地,想当然是D0,但实际是错误的,D3对应GPIO 0,连接到地就顺利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