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下面这个图的protues电路图啊

楼主(2018-06-27):
谁有下面这个图的protues电路图啊

谁有这个图的protues电路图

谁有这个图的protues电路图

网友A:
自己画一个,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很复杂,自己在仿真里面画一个吧;
不过,关键还是程序。。。

有一个元件还不知道是什么,里面VCC、DC和3V到4V我在protues里面没有收,不知道是什么知道

网友C:
VCC是默认5V 其余的电压在修改时在前面添个“+”就行了,比如我要用3.3V 将VCC改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