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不能同时连接2个摄像头?

楼主(2018-06-27):
同时获取两个摄像头的图像,并对图像进行处理,比如 物体识别,有会的吗?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有些复杂

网友B:
DCMI就一个接口,如果还要加上一个的话只能用中断捕获信号,大大拖慢了处理速度,估计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