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驱智能蓝牙小车程序(显示屏,温度监测)

楼主(2018-06-27):
智能蓝牙小车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函数***************************/
sbit RS = P0^5;
sbit rw=P0^6;
sbit EN = P0^7;
sbit a1=P0^0;
sbit a2=P0^1;
sbit a3=P0^2;
sbit a4=P0^3;
sbit ds=P3^7;
uchar a;//接收蓝牙发送的数据
//**********************2驱小车前进定义函数***********************/
void go()//前进
{  a1=1;//左前
        a2=0;
        a3=1;//左后
        a4=0;

}
//**********************两驱小车前进定义函数***********************/
void back()//后退
{        a1=0;
        a2=1;
        a3=0;
        a4=1;
}
void right()//右转
{        a1=0;//
        a2=1;
        a3=1;//
        a4=0;
}

void left()//左转
{        a1=1;
        a2=0;
        a3=0;
        a4=1;
}

void stop()//停止
{        a1=0;
        a2=0;
        a3=0;
        a4=0;
}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i, jj;
    for(ii=a; ii>0;ii--)
    for(jj=100;jj>0;jj--);
}
//*******************LCD1602液晶显示函数部分**********************/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2 = comm;
    EN = 1;
    delayus();
    EN = 0;
    delayms(1);
}
//写数据:RS=1, RW=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2 = dat;
     EN = 1;
    delayus();
    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rw=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tt;
    for(tt = 0; tt < length; tt++)
    {     writeData(str[tt]);
     }
}

//**********************DS18B20函数部分************************/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tt;
    ds = 0;
    tt = 100;
     while(tt>0) tt--;
    ds = 1;
    tt= 4;
     while(tt>0) tt--;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i;
      while(ds);
      while(~ds);
      ii = 4;
      while(ii> 0) i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i;
    bit b;
    ds = 0;
    ii++;
    ds = 1;
   ii++; ii++;
    b = ds;
    ii = 8;
    while(ii>0) i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readBit();
        dat=(j << 7)|(dat>>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i;
    unsigned char jj;
    bit mm;
    for(jj = 0; jj < 8; jj++)
    {    mm = dat & 0x01;
        dat >>= 1;
            if(mm)
     {      ds = 0;          ii++; ii++;
            ds = 1;
            ii = 8; while(ii>0) ii--;
        }
        else
        {         ds = 0;
          ii = 8; while(ii>0) ii--;
            ds = 1;
           ii++; i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shuju[]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emp = abs(v);
    shuju[0] = temp / 10000;
    shuju[1] = temp % 10000 / 1000;
    shuju[2] = temp% 1000 / 100;
    shuju[3] = temp% 100 / 10;
    shuju[4] = temp% 10;
    writeComm(0x80+8);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shuju[0] != 0)
    {
        writeData('0'+shuju[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shuju[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DS18B20函数结束**************************/

void main()
{
        uchar table[] = "OK Temp:";
    sendChangeCmd();
    init();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 8);

        //串口通信初始化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串口方式1
    PCON=0x00;//SMOD=0
    TR1=1;//开启定时器1
          ES=1;//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while(1)
    {
        delay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在750ms以上
  //      writeComm(0xc0);
                        writeComm(0x80);
        display(getTmpValue());
        sendChangeCmd();
                if(a=='A') go();//前进
                else if(a=='B') back();//后退
                else if(a=='C') left();//左转
                else if(a=='D') right();//右转
                else stop();//停止
    }
}
void chuankou()interrupt 4//中断函数
{
        RI=0;//清0
        a=S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