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555pwm调速器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ne555的pwm调速装置,电路图如下所示,制作了好几次,虽然成功了,但是也遇到了不小的问题,就是调速器在最低转速的时候,电机总是有嗡嗡的叫声,请教下各位大侠,这个改怎么解决?这个是电路图

它的各种方位的照片

用这个pwm调速装置配上775电机,很好用,哈哈
最后给他敷个面膜,704.

请教,最低转速的时候有嗡嗡的叫声,改怎么解决呢?
谢谢!
完毕

网友A(2018-06-27):
555就那样了
要想好就上单片机

网友B(2018-09-28):
电位器并个104电容就不会了

网友C:
有时间也做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并个104电容就不会了

电位器并联?  请问并联在哪连个引脚之间呢?  电位器有三个引脚

网友E:
低频自激,并电容去耦,就可以了,信号对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并联?  请问并联在哪连个引脚之间呢?  电位器有三个引脚

1和3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