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的代码如何理解

楼主(2018-06-27):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led=0;

}

网友A:
哇塞,好长的代码哦,感觉很厉害

网友B:
void delay(uint16_t x) //式中的uint16_t x为占16字节的无符号整形变量x
{ uint16_t i; uint8_t j; //式中的uint8_t j是定义占8字节的无符号整形变量j
for(i=0; i<x;i++) //实现循环,执行的次数为108x
{ j=108; while(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