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475点触笔无法使用及出现ATTENTION 界面

楼主(2018-06-27):
艾默生475手操器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会有许多故障,也会因为各类原因,导致艾默生手操器的点触笔不能进行操作,不能正常开关机。下面就对这两类情况简要的介绍处理方法。 1、点触笔无法对艾默生475手操器进行操作 如果出现这类情况情况,用户可以按照下述方法对触摸屏进行重新校准: a. 进入 475 Main Menu; b. 使用方向键选中 Settings,按 Delete 键进入下一级菜单; c. 使用方向键选中 Touch Screen Alignment, 按 Delete 键进入重新校准界面; d. 在屏幕中央会出现一个十字架,用点触笔点中十字架所在的位置。(十字架会分别出现在 5 个位置上,即中央和 4 个角落处) e. 此操作完成后即可使触摸屏恢复正常。(如今后再次出现该情况,请按上述步骤重新校准。)

2、关于 ATTENTION 界面 一般 艾默生475手操器,如果没有正常关机或开机时中断(例如电池没有电或电量不够),会出现如下画面:
Attention
The 475 did not boot up properly.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Retry- To reboot the 475 Reflash- To reload the Appl. software Recover- To reload the OS (Note: Only select this opt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ervice center Retry        Reflash        Recover 用户如果遇到上述情况,要注意这并不是故障,一般只需点击艾默生475手操器左下方的 Retry 或Reflash 键(一般来说请先尝试点击 Retry,有时需要插上充电器做一个 20 分钟左右的刷新,以保护软件程序)即可。
在艾默生475手操器充电完成后继续使用,在电量不够时开机将会出现如上的画面。如果电池的电量不够,点击Retry或Refalsh后将反复地重启,此时需要把充电器插上,进行充电后再点击Retry或Reflash,稍等片刻后按照屏幕提示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