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器

楼主(2018-06-27):
RING EQU 22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0SUB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3H
AJMP INT1SUB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MOV R1,#30;初设抢答时间为30s
     MOV R2,#60;初设答题时间为60s
     MOV TMOD,#11H;设置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MOV TH0,#0FH
     MOV TL0,#0B1H;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X0
     SETB EX1;允许4个中断,T0/T1/INT0/INT1
     CLR OK
     CLR RING
     SETB TR1
     SETB TR0;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FFF,若要重新计数,重置TH1/TL1就行
;=====查询程序=======
START: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 DISPLAY;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FFF
      JB P3.0,NEXT
      ACALL DELAY
      JB P3.0,NEXT;去抖动,如果“开始”按下就向下执行,否则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ACALL BARK;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送R1->R6,因为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抢答标志位,勇于COUNT程序中半段是否查询抢答
      MOV R7,#01H;读抢答键数据信号标志,这里表示只读一次有用信号
      MOV R3,#0AH;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进入倒计时程序,“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在COUNT里面
NEXT: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FALSE7
     JNB P1.7,FALSE8
     AJMP START
;====非法抢答处理程序=====
FALSE1: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MOV R3,#08H
       AJMP ERROR
;======INT0(抢答时间R1调整程序)=====
INT0SUB:MOV 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现在两个时间LED上显示R1
        JNB P3.4,INC0;P3.4为+1S键,如按下跳到INC0
        JNB P3.5,DEC0;P3.5为-1s键,如按下跳到DEC0
        JNB P3.1,BACK0;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BACK0
        AJMP INT0SUB
INC0:MOV A,R1
     CJNE A,#63H,ADD0;如果不是99,R2加1,如果加到99,R1就置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ADD0: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DEC0:MOV A,R1
     JZ SETR1;如果R1为0,R1就置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SETR1: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BACK0:RETI
;=====INT1(回答时间R2调整程序)=====
INT1SUB: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4,INC1
        JNB P3.5,DEC1
        JNB P3.1,BACK1
        AJMP INT1SUB
        INC1: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ADD1: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DEC1: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SETR2: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BACK1:RETI
;=====倒计时程序(抢答倒计时和回答倒计时都调到该程序)======
REPEAT:MOV A,R2;使用锦囊时重新计时
       MOV R6,A
       CLR RING
COUNT:MOV R0,#00H;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重置定时器
RECOUNT:MOV A,R6;R6保存了倒计时间,之前应先将抢答或答题时间给R6
        MOV B,#0AH
        DIV AB;除十分出个位/十位
        MOV 30H,A;十位存于(30H)
        MOV 31H,B;个位存于(31H)
        MOV R5,30H;取十位
        MOV R4,31H;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大于5s调到LARGER,小于等于5s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1s中0.5s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CJNE A,#14H,CHECK;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请R0,重新计数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一秒标志减1
     AJMP CHECK
LARGER:MOV A,R0
      CJNE A,#14H,CHECK;如果1s向下运行,否则跳到查“停/显示”
      DEC R6;计时一秒R6自动减1
      MOV R0,#00H
CHECK:JNB P3.1,QUIT;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JNB OK,CHECKK;只在回答倒计时才有效
      AJMP NEXTT
CHECKK:JNB P3.0,REPEAT;判断是否使用锦囊
NEXTT:ACALL DISPLAY
      JB OK,ACOUNT;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则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OUNT:MOV A,36H
       JNB ACC.0,TRUE1
       JNB ACC.1,TRUE2
       JNB ACC.2,TRUE3
       JNB ACC.3,TRUE4
       JNB ACC.4,TRUE5
       JNB ACC.5,TRUE6
       JNB ACC.6,TZ1
       JNB ACC.7,TZ2
       AJMP RECOUNT
TZ1:JMP TRUE7
TZ2:JMP TRUE8
QUIT:CLR OK;如果按下了“停止”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正常抢答处理程序=======
TRUE1: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抢答时间R2送R6
      MOV R3,#01H
      CLR OK;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在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8H
      CLR OK
      AJMP COUNT
;=====犯规抢答程序=========
ERROR: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MOV A,R0
     CJNE A,#06H,FLASH;0.3s向下运行->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CJNE A,#0CH,CHECK1;下面是0.8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显示FF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JNB P3.1,QUIT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显示程序=====
DISPLAY:MOV DPTR,#DAT1;查表显示程序,利用P0口做段选码输出/P2低三位做位选吗输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2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2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ELAY2
RET
DAT1:DB 00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灭、1、2、3、4、5、6、7、8、9、灭、F
DAT2: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0、1、2、3、4、5、6、7、8、9、灭、F
;======加减时间延时(起到不会按下就加N个数)=====
DELAY1:MOV 35H,#08H
LOOP0:ACALL DISPLAY
      DJNZ 35H,LOOP0
RET
;======延时4236个机器周期(去抖动用到)=====
DELAY:MOV 32H,#12H
LOOP:MOV 33H,#0AFH
LOOP1:DJNZ 33H,LOOP1
      DJNZ 32H,LOOP
RET
;======延时4236个机器周期(显示用到)=======
DELAY2:MOV 32H,#43H
LOOP3:MOV 33H,#1EH
      MOV A,R7;每隔60~70个机器周期读一次P1口,全为1时为无效数据,继续读,有一个不为1时,转到正常强大处理
      JNZ AAAA1;没读到有效数据时继续转到AAAA1
LOOP2:DJNZ 33H,LOOP2
      DJNZ 32H,LOOP3
RET
;=======读抢答按键数据口程序========
;由于在度抢答数据口的时候,单片机首先进入倒计时程序,再调用显示程序,最后哎检测安检口
;然而在检测安检口时动态扫描要调用三次(4MS)延时程序。这样就会导致读数据口出现滞后,造成1号优先最高,8号最低
;故采用在延时子程序中加了读数据口程序,保证了灵敏度和可靠性
AAAA1:MOV A,P1
      CJNE A,#0FFH,AA1;        当不全为1时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AA0:MOV 36H,A;将有效数据送到36H暂存
    AJMP LOOP2
AA1:DEC R7
    AJMP AA0
;=====发声程序======
BARK:SETB RING
     ACALL DELAY1
     ACALL DELAY1
     CLR RING;按键发声
RET
;=====T0溢出中断(响铃程序)======
T0INT:MOV TH0,#0ECH
      MOV TL0,#0FFH
      JNB RING,OUT
      CPL P3.6;RING标志位为1时P3.6口不短取反使喇叭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OUT:RETI
;=====T1溢出中断(计时程序)======
T1INT:MOV TH1,#3CH
      MOV TL1,#0B0H
      INC R0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