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单片机双机通信的基本使用和编程方法

楼主(2018-06-27):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实验课时
4
实验项目
双机通信实验
实验时间
2018.6.13/2018.6.20
指导老师
胡国华
实验成绩

实验目的(本次上机实验所涉及并要求掌握的知识点)
掌握双机通信的基本使用方法,掌握双机通信程序的编程方法
实验环境
Protues仿真软件   KellC51 集成开发环境   微机1
实验内容
实验一:方式一的应用设计

一、实验内容

单片机甲、乙双机串行通信,双机RXDTXD相互交叉相连,甲机P1口接8个开关,乙机P1口接8个发光二极管。甲机设置为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单工方式。要求甲机读入P1口的8个开关的状态后,通过串行口发送到乙机,乙机将接收到的甲机的8个开关的状态数据送入P1口,由P1口的8个发光二极管来显示8个开关的状态。双方晶振均采用11.0592MHz。

二、实验原理及步骤

三、电路设计及调试

1)实验电路

2)程序设计及调试

甲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char temp=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40;                    //串口初始化方式1发送,不接收

      PCON=0x00;                    // SMOD=0

      TR1=1;                        //启动T1

      P1=0xff;               //设置P1口为输入

       while(1)

      {

            while(TI==0);        //如果TI=0,未发送完,循环等待

            TI=0;                    //已发送完,把TI清0

                temp=P1;              //读入P1口开关的状态数据

            SBUF=temp;}}             //数据送串行口发送

乙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

          uchar temp=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50;                    //设置串口为方式1接收,REN=1

      PCON=0x00;                    //SMOD=0

      TR1=1;                        //启动T1

      while(1)

  {

         while(RI==0);               // 若RI为0,未接收到数据

     RI=0;                      //  接收到数据,则把RI清0

      temp=SBUF;                  // 读取数据存入temp中

     P1=temp;}}            // 接收的数据送P1口控制8个LED的亮与灭

实验二:多机通信的应用设计

一、实验内容

实现主单片机分别与3个从单片机串行通信,原理电路见图。用户通过分别按下开关k1k2k3来选择主机与对应1#2#3#从机串行通信,当黄色LED点亮,表示主机与相应的从机连接成功;该从机的8个绿色LED闪亮,表示主机与从机在进行串行数据通信。如果断开k1k2 k3,则主机与相应从机的串行通信中断。

二、实验原理及步骤

1. 实现主、从机串行通信,各从机程序都相同,只是地址不同。

串行通信约定如下。

 (13台从机的地址为01H03H

 (2)主机发出的0xff为控制命令,使所有从机都处于SM2=1的状态。

 (3)其余的控制命令:00H—接收命令,01H—发送命令。这两条命令是以数据帧的形式发送的。

 (4)从机的状态字如图所示。

其中:

ERRD7位)=1,表示收到非法命令。

TRDYD1位)=1,表示发送准备完毕。

RRDYD0位)=1,表示接收准备完毕。

串行通信时,主机采用查询方式,从机采用中断方式。主机串口设为方式3,允许接收,并置TB81。因只有1个主机,所以主机SCON控制寄存器中的SM2不要置1,故控制字为11011000,即0xd8。

三、电路设计及调试

1)实验电路

2)程序设计及调试

//主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sbit switch1=P0^0;               //定义k1P0.0连接

sbit switch2=P0^1;        //定义k2P0.1连接

sbit switch3=P0^2; //定义k3P0.2连接

void main()                  //主函数

{

       EA=1;                          //总中断允许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 定时方式2 自动装载定时常数

       TL1=0xfd;                    //波特率设为9600

       TH1=0xfd;

       PCON=0x00;  //SMOD=0,不倍增

       SCON=0xd0;  //SM2设为0TB8设为0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S=1;            //允许串口中断

       SBUF=0xff;   //串口发送0xff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while(1)

       {

              delay_ms(100);

              if(switch1==0)              //判是否k1按下,k1按下往下执行

              {

              TB8=1;   //发送的第9位数据为1,送TB8,准备发地址帧

              SBUF=0x01;//串口发1#从机的地址0x01以及TB8=1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TB8=0;  //发送的第9位数据为0,送TB8,准备发数据帧

              SBUF=0x00;  //串口发送0x00以及TB8=0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

if(switch2==0)              //判是否k2按下,k2按下往下执行

              {

                     TB8=1;          //发送的第9位数据为1,发地址帧

                     SBUF=0x02;   //串口发2#从机的地址0x02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TB8=0;                 //准备发数据帧

                     SBUF=0x00;         //发数据帧0x00TB8=0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

if(switch3==0)              //判是否k3按下,如按下,则往下执行

              {

                     TB8=1;          //准备发地址帧

                     SBUF=0x03;         //3#从机地址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TB8=0;                 //准备发数据帧

                     SBUF=0x00;         //发数据帧0x00TB8=0

                     while(TI==0);        //判是否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TI0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函数功能:延时

  {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

//从机1串行通信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sbit led=P2^0;               //定义P2.0连接的黄色LED

bit rrdy=0;      //接收准备标志位rrdy=0,表示未做好接收准备

bit trdy=0;     //发送准备标志位trdy=0,表示未做好发送准备

bit err=0;        //err=1,表示接收到的命令为非法命令

void main()                                //从机1主函数

  {

         EA=1;     //总中断打开

         TMOD=0x20;//定时器1 工作方式2,自动装载,用于串口设置波特率

         TL1=0xfd;

         TH1=0xfd;                   //波特率设为9600

         PCON=0x00;                // SMOD=0

         SCON=0xd0;                //SM2设为0,TB8设为0

         TR1=1;                        //启动定时器T1

         P1=0xff;                      // 向P1写入全1,8个绿色LED全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RI==0);        //接收控制指令0xff

  if(SBUF==0xff)  err=0;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为0xff,err=0,表示正确

         else err=1;                    //err=1,表示接收出错

         RI=0;                           //接收中断标志清0

         SM2=1;                        //多机通讯控制位,SM2置1

        while(1);}

void int1()  interrupt 4,   //函数功能:定时器T1中断函数

  {

         if(RI)                           //如果RI=1

         {

                if(RB8)         //如果RB8=1,表示接收的为地址帧

                {

                       RB8=0;

         if(SBUF==0x01)     //如收的数据为地址帧0x01,是本从机的地址

                       {

                              SM2=0;   //则SM2清0,准备接收数据帧

                              led=0;    //点亮本从机黄色发光二极管

                       }

                }

led=1;     // 熄灭本从机黄色发光二极管

         }

         RI=0;

         }

                delay_ms(50);

         P1=0xff;        //熄灭本从机8个绿色发光二极管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函数功能:延时

  {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从机2串行通信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sbit led=P2^0;

  bit rrdy=0;

  bit   trdy=0;

  bit err=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void main()                         //从机2主程序

  {

         EA=1;                          //总中断打开

         TMOD=0x20;//定时器1 工作方式2 自动装载 用于串口设置波特率

         TL1=0xfd;      //SM2设为1, TB8设为0

         TR1=1;          //定时器1 打开

         P1=0xff;

         ES=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RI==0); //接收控制指令 0xff

         if(SBUF==0xff) err=0;

         else err=1;

         RI=0;

         SM2=1;

        while(1);

  }

  void int1()  interrupt 4    //函数功能:串口中断函数

  {if(RI)

         {if(RB8)

                {RB8=0;

                if(SBUF==0x02)

                       {SM2=0;

                      led=0;

                       }

                }

                else

                {      rrdy=1;P1=SBUF;

                       SM2=1;led=1;

                }

                RI=0;

         }

         delay_ms(50);

         P1=0xff;}

//从机3串行通信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sbit led=P2^0;

  bit rrdy=0;

  bit   trdy=0;

  bit err=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函数功能:延时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void main()           //从机3主程序

  {  EA=1;                    //总中断打开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串口设置波特率

         TL1=0xfd;TH1=0xfd;    //波特率设为9600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0x80 为倍增

         SCON=0xf0;         //SM2设为1,TB8设为0

         TR1=1;                    //接通T1

         P1=0xff;ES=1;

         while(RI==0);        //接收控制指令 0xff

         if(SBUF==0xff) err=0;

         else err=1;

         RI=0;SM2=1;

     while(1);}

void int1()  interrupt 4    //函数功能:串行口中断函数

  {if(RI)

         {if(RB8)

                {  RB8=0;

                if(SBUF==0x03)

                {

                     SM2=0;led=0;}

                }

                else

                {rrdy=1;P1=SBUF;

                SM2=1;led=1; }

                RI=0;      }

         delay_ms(50);

         P1=0xff;}

3)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按下单片机相应的按钮,小灯泡不亮。
总结(对上机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上机心得体会及改进意见
实验一:按下按钮后,通过开关可以通过开关控制灯泡的亮灭,

实验二:串行通信时,主机采用查询方式,从机采用中断方式。主机串行口设为方式3,允许接收,并置TB8为1.因为只有一个主机,所以主机的SCON控制寄存器中的SM2不要置1,故控制字为11011000,即0xd8.这个实验实现主从机的串行通信,各从机的程序都是相同的,只是地址不同。串行通信的约定如下:

(1)3台从机的地址为01H~03H。

(2)主机发出的0xff为控制命令,使所有从机都处于SM2=1的状态。

(3)其余的控制命令:00H—接收命令,01H—发送命令。这两条命令是以数据帧的形式发送的。

(4)从机的状态字如图所示。

本次实验增强了我们的探索能力,不意味的依赖答案,而是自己寻求解题思路,在一号的学习中起到了特别大的帮助。本次试验教会我们很多内容,特别是在遇到问题是如何去处理,如何正确的找到问题所在,这才是实验课的核心意义。

网友A(2020-03-14):
求电路图,仿真了,但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