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个实验介绍有关单片机中断应用程序的编写

楼主(2018-06-27):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实验课时
2
实验项目
中断系统实验
实验时间

指导老师
胡国华
实验成绩

实验目的(本次上机实验所涉及并要求掌握的知识点)
了解中断处理系统的工作原理,熟悉中断处理特别是外部中断处理的过程,掌握中断处理子程序的书写格式和使用方法。
实验环境
Protues仿真软件  KellC51  集成开发环境   微机1
实验内容
一、通过两个实验介绍有关中断应用程序的编写。

1. 单一外中断的应用

例题:在单片机P1口上接有8只LED。在外部中断0输入引脚(P3.2)接一只按钮开关K1。

要求将外部中断0设置为电平触发。程序启动时,P1口上的8LED全亮。每按一次按钮开关K1,使引脚接地,产生一个低电平触发的外中断请求,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让低4位的LED与高4位的LED交替闪烁5次。然后从中断返回,控制8LED再次全亮。

利用中断控制8只LED交替闪烁1次的电路如下所示

参考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Delay(  ),i形式参数,不能赋初值

  {

         unsigned int j;

        for(;i > 0;i--)

        for(j=0;j<333;j++)         //晶振为12MHz,j选择与晶振频率有关

        {;}                    //空函数

  }

void  main( )                      //主函数

  {

         EA=1;                                 //总中断允许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1;                         //选择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

         while(1)                //循环

{ P1=0;}        // P1口的8只LED全亮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using 0  //外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

  {

         uchar   m;

         EX0=0;                        //禁止外部中断0中断

        for(m=0;m<5;m++)              //交替闪烁5次

         {

              P1=0x0f;        //低4位LED灭,高4位LED亮

Delay(400) ;          //延时

        P1=0xf0;        //高4位LED灭,低4位LED亮

        Delay(400);          //延时

        EX0=1;                 //中断返回前,打开外部中断0中断

  }

   本例程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主程序段,完成中断系统初始化,并把8个LED全部点亮。另一部分是中断函数部分,控制4个LED交替闪烁1次,然后从中断返回。

2、两个外中断的应用

当需要多个中断源时,只需增加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即可。

例题:在单片机P1口上接有8只LED。在外部中断0输入引脚(P3.2)接有一只按钮开关K1。在外部中断1输入引脚(P3.3)接有一只按钮开关K2。要求K1和K2都未按下时,P1口的8只LED呈流水灯显示,仅K1(P3.2)按下再松开时,上下各4只LED交替闪烁10次,然后再回到流水灯显示。如果按下再松开K2(P3.3)时,P1口的8只LED全部闪烁10次,然后再回到流水灯显示。设置两个外中断的优先级相同。

电路图如下:

参考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Delay( ),i为形式参数,不能                              // 赋初值

  {

         u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空函数

  }

void  main( )                             //主函数

{

uchar  display[9]={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

                            0x7f};//流水灯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int a;

for(;;)

{

  EA=1;                   //总中断允许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X1=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IT0=1;                   //选择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

  IT1=1;                   //选择外部中断1为跳沿触发方式

IP=0;                     //两个外部中断均为低优先级

       for(a=0;a<9;a++)

         {

                Delay(500);                  //延时

                P1=display[a];       //将已经定义的流水灯显示数据送到P1口

         }

         }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外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

  {

         uchar   n;

         for(n=0;n<10;n++)        //高、低4位显示10次

         {

               P1=0x0f;               //低4位LED灭,高4位LED亮

               Delay(500);           //延时

               P1=0xf0;         //高4位LED灭,低4位LED亮

               Delay(500);           //延时

         }

  }

void int1_isr  (void)  interrupt 2  using 2//外中断1中断服务函数

  {

         uchar   m;

         for(m=0;m<10;m++)                          //闪烁显示10次

        {

                P1=0xff;                             //全灭

               Delay(500);                                //延时

               P1=0;                                         //全亮

               Delay(500);                               //延时

         }

  }
总结(对上机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上机心得体会及改进意见
此次实验中,我了解了中断处理系统的工作原理,为了熟悉中断处理系统,我做了两个实验,一个为单-外中断,另一个为两外中断。掌握了中断处理子程序的书写格式和使用方法。虽然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但借助了网络进行查询,也加上同学的帮助,完成的还比较顺利。

网友A(2019-07-04):
你这个怎么触发中断呢?我没看懂啊

网友B(2019-10-2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怎么触发中断呢?我没看懂啊

外部中断INTO和INT1一般在51单片机上是固定引脚的 P3.2,P3.3 定时器的2个中断是P3.4,P3.5,然后中断触发是由外部按钮导通接地控制端口的高低电平的,所以他控制按钮就直接触发了   不用在程序里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