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USART1)向电脑的超级终端以1s为间隔打印当前ADC1的转换电压值

楼主(2018-06-27):
ARM串口数据采集,测量被测电路的电压

/******************** (C) COPYRIGHT 2013 CEPARK多功能开发学习板********************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串口1(USART1)向电脑的超级终端以1s为间隔打印当前ADC1的转换电压值
* 实验平台:CEPARK多功能开发学习板
* 库版本  :ST3.5.0
* 硬件连接:--------------------------------
* 单片机IO | PA9  - USART1(Tx) -- JP8 - TX1 | 串口模块,115200,8,1,N
*          | PA10 - USART1(Rx)          RX1 |
*           --------------------------------
* 硬件连接: -------------------------------------------------------------------
* 模拟量输入| PA0 - JP25(任意一个端子) 连接外部电压(通过一个滑动变阻器分压而来) |
*           | J1(下端)--核心板上的J7(3.3V),这是为了保护ADC模块              |                                                  |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adc.h"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int main(void)
{
        u16 ADC_Value;
        /* config the sysclock to 72M */
  SystemInit();

  /* USART1 config */
        USART1_Config();

        /* enable adc1 and config adc1 to dma mode */
        ADC1_Init();

        printf("\r\n -------CEPARK STM32开发板 ADC实验------\r\n");

  while (1)
  {
    //设置转换序列
                //ADC1->SQR3&=0XFFFFFFE0;//规则序列1 通道ch
                //ADC1->SQR3|=ch;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0,规则采样顺序值为1,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1->CR2|=1<<22;       //启动规则转换通道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1->SR&1<<1));//等待转换结束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ADC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