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帮帮忙,遇到编译时的错误,怎么解

楼主(2018-06-27):
void Uart_Int(void)//串口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1=0xfd;//波特率设置9600
        TL1=0xfd;
        SCON=0x50;//
        TR1=1;//定时器开始计时
        ES=1;//串口中断打开
        EA=1;//总中断打开
}
程序是这样写的,但是出现了,以下错误怎么解决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MAIN.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AIN.C(19):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MAIN.C(19):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MAIN.C(20): error C231: 'TH1': redefinition
MAIN.C(20): error C231: 'TH1': redefinition
MAIN.C(21): error C231: 'TL1': redefinition
MAIN.C(21): error C231: 'TL1': redefinition
MAIN.C(22): error C231: 'SCON': redefinition
MAIN.C(22): error C231: 'SCON': redefinition
MAIN.C(23): error C231: 'TR1': redefinition
MAIN.C(23): error C231: 'TR1': redefinition
MAIN.C(24): error C231: 'ES': redefinition
MAIN.C(24): error C231: 'ES': redefinition
MAIN.C(25): error C231: 'EA': redefinition
MAIN.C(25): error C231: 'EA': redefinition
MAIN.C(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没有引用头文件

网友B:
应该有一个.h的头文件,包含了你下面的一些参量名。

网友C:
没有头文件,加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一个.h的头文件,包含了你下面的一些参量名。

引用了reg52.h的头文件,但是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D:
引用头文件即可

网友E:
没有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