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CT6的串口数据采集(4路ADC+4路数字量)源程序

楼主(2018-06-27):
4路ADC+4路数字量。4路模拟信号+4路数字信号

被测电路设计

被测电路设计

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

基于STM32F103RCT6的串口数据采集程序

基于STM32F103RCT6的串口数据采集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define  Channel_Number 4 // 通道数的宏定义

#define KEY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2)
#define KEY3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

#define KEY0_PRES 1
#define KEY1_PRES        2
#define KEY2_PRES        3
#define KEY3_PRES 4

u16  AD_Digital_Value[Channel_Number];                                        //AD采样值
float AD_Analog_Value[Channel_Number];                                        //AD模拟电压值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8 KEY_Scan1(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
        if(mode)key_up=1;
        if(key_up&&(KEY0==0))
        {
                delay_ms(10);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
//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                else if(KEY3==0)return KEY3_PRES;
        }else if(KEY0==1)key_up=1;
        return 0;
}
u8 KEY_Scan2(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
        if(mode)key_up=1;
        if(key_up&&(KEY1==0))
        {
                delay_ms(10);
                key_up=0;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                else if(KEY3==0)return KEY3_PRES;
        }else if(KEY1==1)key_up=1;
        return 0;
}
u8 KEY_Scan3(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
        if(mode)key_up=1;
        if(key_up&&(KEY2==0))
        {
                delay_ms(10);
                key_up=0;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else if(KEY2==1)key_up=1;
        return 0;
}
u8 KEY_Scan4(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
        if(mode)key_up=1;
        if(key_up&&(KEY3==0))
        {
                delay_ms(10);
                key_up=0;
                if(KEY3==0)return KEY3_PRES;
//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                else if(KEY3==0)return KEY3_PRES;
        }else if(KEY3==1)key_up=1;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8 i;//定义一个变量
                char a1 = 0;
                char a2 = 0;
                char a3 = 0;
                char a4 = 0;
                KEY_Init();
                SystemInit();//延时初始化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中断初始化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LED_Init();//led灯初始化
                LCD_Init();//lcd液晶显示屏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ADC1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
                delay_ms(10);//延时
                DMA_Configuration(DMA1_Channel1,(u32)&ADC1->DR,(u32)AD_Digital_Value,Channel_Number );//DMA1通道1;外设为ADC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启动DMA通道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软件启动AD转换
        while (1)
        {
                a1 = KEY_Scan1(1);
                a2 = KEY_Scan2(1);
                a3 = KEY_Scan3(1);
                a4 = KEY_Scan4(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RESET);//等待传输完成否则第一位数据容易丢失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清除通道 1 传输完成标志
    for( i=0;i<Channel_Number;i++)
                        {
                                AD_Analog_Value[i]=(float)AD_Digital_Value[i]*(3.3/4096); //将读取到的值存入数组里面
                        }
                printf("\r\n 模拟信号1:%d  模拟电压1:%f \r\n",AD_Digital_Value[0],AD_Analog_Value[0]);        //串口打印出来通道1的电压值以及测得的ad转化的值
                printf("\r\n 模拟信号2:%d  模拟电压2:%f \r\n",AD_Digital_Value[1],AD_Analog_Value[1]);        //串口打印出来通道2的电压值以及测得的ad转化的值
                printf("\r\n 模拟信号3:%d  模拟电压3:%f \r\n",AD_Digital_Value[2],AD_Analog_Value[2]);        //串口打印出来通道3的电压值以及测得的ad转化的值
                printf("\r\n 模拟信号4:%d  模拟电压4:%f \r\n",AD_Digital_Value[3],AD_Analog_Value[3]);        //串口打印出来通道4的电压值以及测得的ad转化的值
                if(a1 == 1)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1为1\r\n");
                }
                if(a1 == 0)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1为0\r\n");
                }
                if(a2 == 1)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2为1\r\n");
                }
                if(a2 == 0)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2为0\r\n");
                }
                if(a3 == 1)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3为1\r\n");
                }
                if(a3 == 0)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3为0\r\n");
                }
                if(a4 == 1)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4为1\r\n");
                }
                if(a4 == 0)
                {
                                printf("\r\n 数字信号通道4为0\r\n");
                }

//                LED0=!LED0;
                delay_ms(100);

        }
}

4路ADC 4路数字量

网友A(2018-09-17):
有硬件电路图吗?

网友B(2019-01-10):
只能先看看。。黑币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硬件电路图吗?

这个外部电路很简单的。直接把电压接到单片机的ADC接口上去采集就好。

网友C:
貌似不是很懂我,还需要继续学习学习

网友D(2020-02-23):
正需要呀

网友E(2020-11-14):
你这是RBT6呀

网友F:
正需要呀,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