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单步调试esp8266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6-27):
最近在研究51单片机控制Wifi ESP8266模块点亮LED灯的程序,连接并烧录了网上看来的程序到单片机上后发现实现不了功能.
因为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想单步调试程序. 因为以前我只接触过PC上的程序调试,现在单片机上调试程序因为连接了各种模块,比如这里连接了wifi模块,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单步调试.
比如调试到给esp8266发送AT+CIPMUX=1 指令后, 都没有返回值.

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先通过串口(或TTL转USB)连接电脑来测试好要用到的各个AT命令,再到单片机中调试。。。。。在单片机调试时,先从最简单的AT这条命令开始,看是否有返回O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通过串口(或TTL转USB)连接电脑来测试好要用到的各个AT命令,再到单片机中调试。。。。。在单片机调试时 ...

我用串口连接电脑来测试时,串口助手有显示返回ok等值,没有问题, 但我用51连接esp8266时,51发送的AT指令能在串口助手上显示,返回值就没有显示在串口助手上了,我不确定是因为没有返回还是有返回但返回值无法显示在串口助手上.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连接电脑来测试时,串口助手有显示返回ok等值,没有问题, 但我用51连接esp8266时,51发送的AT指令能 ...

串口助手是否勾选了发送新行?如果勾选了,可以试试在发送命令后加入换行符 /r 试试

还有esp8266接收错误命令是否有返回,检查一下串口模块连接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