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用AD哪个版本的?要稳定好用

楼主(2018-06-27):
刚开始学习不知道哪个版本稳定好用,求教大神

网友A:
6.9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新的18新功能比较多,自动布线也很方便。看你的取舍了,我用的18的

网友B:
AD6.9版本

网友C:
AD9.4比较稳定,安装文件比较小,推荐使用。

网友C:
比较经典的是AD6.9,综合性强。
AD9.4比较稳定,安装文件小,推荐使用的。
目前最新版本为AD18,性能比较强,安装文件很大的。

网友D:
1705,都差不多,没有哪个版本特别

网友E:
新手我是用的protel。。。但win10系统好像不兼容了

网友F:
刚开始学用最新版就可以

网友G:
我用的6.9挺好的

网友H: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这个版本一直很稳定,而且免安装

网友I:
直接用最新的18,老版本比较稳定,但是推荐18

网友J:
一直都用AD10,新版的对于电脑要求得高吧,用AD10吧,都差不多。

网友K:
最新的AD18

网友L:
我用的是16,感觉还好。

网友M:
AD09,精简稳定而且功能比较完善,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N:
一般推荐AD10,但我是AD16上的手,都行。

网友O:
经常用Altium Designer 14.2.5,感觉这个版本还不错,网上的库什么的挺多的,视频需要的话也有

网友P:
AD10.972

网友Q:
STC12C5A60S2,用得比较多

网友R:
AD16比较好

网友S:
用8位的并行的就行,串行的暂时不适用新手。

网友T:
AD09吧   我觉得这个好

网友U:
我用的AD17.15感觉挺好的,18版本BUG太多

网友V:
目前在用AD17   感觉各个版本都差不多    稳定性都挺好的   刚开始学也不会涉及到很复杂精细的大板子啥的   各个版本的AD都是绝对够用的

网友W:
AD16.1.12 初学单片机 老师给推荐的 个人感觉很好用

网友W:
AD16.1.12 初学AD老师推荐的 个人感觉很好用

网友X:
刚入门有没有深刻也教一教

网友Y:
我用的是新版

网友Z:
以前初用99SE,后来PADS,现在用AD09.99SE上手容易,功能少。建议用AD09好点。

网友AA:
AD10.0个人觉得比较稳定,比9.0的增加了蛇型差分线

网友AB:
6.9吧~~

网友AC:
我用的就是8 感觉还行 就有一点不好

网友AD:
ad09 版本很好用,版本太高容易卡,09 的就够用了

网友AE:
新版18的功能很多,而且速度最快,自动布线很方便,我用的是AD18

网友AF:
新的18新功能比较多,自动布线也很方便,但是6.9是比较稳定的,我用的就是6.9的

网友AF:
6.9的比较稳定

网友AG(2019-05-14):
理论上最新版本功能越多,最直观的。

网友AH(2020-03-12):
18卡哭了

网友AI:
AD16用了几年感觉还好,也没心思去换高版本

网友AJ:
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3.1.19182,这个版本挺好用

网友AK:
09.个人一直在用

网友AL:
每个版本都有变化。建议用17版本的吧,一个是版本算是比较新,而且网上可以找到17版的视频教程,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AM:
16.0版本,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