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NRF24L01相关函数文件

楼主(2018-06-27):
nRF24L01是一款工作在2.4~2.5GHz世界通用ISM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无线收发器包括: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chockBurstTM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解调器输、出功率频道选择和协议的设置可以通过SPI接口进行设置。
极低的电流消耗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6dBm时电流消耗为9.0mA接收模式时为12.3mA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下电流消耗更低。
我们需要格外注意一下几个参数:
(1)供电电压1.9~3.6V
(2)数据传输率1或2Mbps
(3)SPI接口数据速率0~8Mbps
(4)可接受5V电平的输入
(5)125个可选工作频道(信道)
(6)可以同时接收6个频道

引脚名称

方向
发送模式
接收模式
待机模式
掉电模式
CE
输入
高电平>10us
高电平
低电平
CSN
输入
SPI片选使能,低电平使能
SCK
输入
SPI时钟
MOSI
输入
SPI串行输入
MISO
三态输出
SPI串行输出
IRQ
输出
中断,低电平使能
表1  NRF24L01管脚定义
2.SPI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围模块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它是一种同步的高速串行通信协议。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串行异步通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串口,是不需要时钟同步,所以叫做串行异步通信,而SPI需要时钟进行同步,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SPI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SPI有主从两种工作方式,可以工作在3线或者4线模式下。
先简单介绍一下3线模式,3线模式的管脚定义如表2所示

引脚

含义
主机模式
从机模式
SIMO
从进主出
数据输出引脚
数据输入引脚
SOMI
从出主入
数据输入引脚
数据输出引脚
UCLK
USART时钟
输出时钟
输入时钟
表2线模式管脚定义
写到这里大家可以有些疑问为什么在我们介绍NRF24L01的过程中,我们认为MOSI管脚是输入管脚,而SPI介绍中SIMO既可以输入也可以是输出,在NRF24L01过程中,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无论是接收还是发送NRF24L01一直处于从机模式,那么就和上表中的定义是完全符合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单片机中无论是收还是发都是处于主机模式。这一点在单片机端口初始化过程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4线模式主要为了解决还有STE管脚,此管脚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多从机共享总线,避免发生冲突。
4线SPI操作在主模式中,STE的含义如下:
0:SIMO和UCLK被强制进入输入状态,简单的说就是在多主过程中,当另一设备申请为主机,则当前的主机SIMO和UCLK引脚被强制为输入,不再驱动SPI总线,同时出错标志位FE和URCTL的中断标志位URXIFG置位。
1:SIMO和UCLK正常操作
4线SPI操作在从模式中,STE的含义如下:
0:SOMI正常操作,也就是说允许从机发送接收数据
1:SOMI被强制进入输入输入状态,也就是禁止从机发送数据
由以上可以看出,解决多从机共享总线冲突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强制其余主从机从为输出模式进入输入模式实现的。
3.原理图

NRF24l01的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NRF24L01原理图
NRF24L01与MSP430的管脚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

NRF24L01管脚

MSP430管脚
NRF24L01管脚
MSP430管脚
NRF_CE
P3.1
SPI1_MISO
P3.0
NRF_CS
P3.3
SPI1_MOSI
P1.6
SPI1_SCK
P3.2
NRF_IRQ
P1.7
表3  NRF24L01与MSP430管脚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