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 自行车里程速度计 断电后就无法保存数据

楼主:
求助 单片机 自行车里程速度计 断电后就无法保存数据 断电后之前的里程数清零了

网友A(2018-06-28):
从你的电路图中,没有看到存贮设备啊,你没有展示你的程序,不知道你的程序中,有没有使用单片机的EEPROM呢?你的单片机有没有可操作的内存呢?
要保存数据,就要有存贮设备,这是基本常识嘛。

网友B:
选用内置EEPROM的芯片,增加掉电检测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