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设计

楼主(2018-06-27):
基本功能
1、同时供 8 名选手或 8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分别用 8个按钮 K1 ~ K8 表示。
2、设置一个系统抢答控制开关 K0,该开关由主持人控制。
3、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动按钮,锁存相应的编号,扬声器发出声响提示,并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选手号码。选手抢答实行优先锁存,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4、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如 10秒)。当 主持人启动 "开始"键后,定时器进行减计时。
5、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的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在这段时间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抢答无效,系统报警并禁止抢答,定时显示器上显示FFF
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0=P3^0;//        开始抢答按键
sbit beep=P3^7;//        蜂鸣器
sbit D0=P3^1;//        指示灯
sbit K1=P1^0;//1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2=P1^1;//2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3=P1^2;//3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4=P1^3;//4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5=P1^4;//5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6=P1^5;//6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7=P1^6;//7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8=P1^7;//8 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S1=P3^2;// 答 题 计 时 键
sbit S2=P3^3;//        开始抢答时间调整键
sbit S3=P3^4;//        答题计时时间调整键
char s;
uchar num=0;
char time1;//        抢答时间
char time2;//        答题限时时间
uint m,n;//T0,T1        定时器定一秒时
bit flag1,flag2,flag3,flag4;        // 标志位
bit aa,bb;//        时间调整标志位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uchar code table1[]={
          // 共阴数码管段码值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2[]={
                                  // 共阴数码管位码值
                  0xfe,0xfd, 0xfb,0xf7
                                  };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T0=1;
ET1=1;
EA=1;
P0=0x00;
time1=10;
time2=10;
flag2=1;
}
// 开始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1()
{
   uchar i=100;
   if(K0==0)
   {
     delay(10);
         if(K0==0)
     {
      while(K0==0&&i)
      {
       i--;
       delay(10);
      }
       TR0=1;
           s=time1;
           m=0;
       flag1=1;
           flag2=1;
           flag3=1;
           num=0;
           beep=1;
           D0=1;
       flag4=0;        // 清除违规标志位
       aa=0;
           bb=0;
          }
   }
}
// 选手抢答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
{
  uchar i=100;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0&&i)
    {
     i--;
     delay(10);
    }
    num=1;        // 数码管显示        1 号 "1"
TR0=0;        // 关闭定时器        0, 时间停止
    TR1=1;        // 打开定时器        1, 使扬声器响一声
    flag2=0;        // 关闭开始键标志位        , 使再按其他七个键不会响应
   }
  }
  if(K2==0)        // 下面七个键的处理同上
  {
    delay(10);
        if(K2==0)
        {
     while(K2==0&&i)
     {
      i--;
      delay(10);
     }
     num=2;
         TR0=0;
         TR1=1;
     flag2=0; // 重 要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0&&i)
     {
      i--;
      delay(10);
     }
     num=3;
         TR0=0;
         TR1=1;
     flag2=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i)
     {
      i--;
      delay(10);
     }
         num=4;
         TR0=0;
         TR1=1;
     flag2=0;
    }
   }
   if(K5==0)
   {
    delay(10);
        if(K5==0)
    {
     while(K5==0&&i)
     {
      i--;
      delay(10);
     }
     num=5;
         TR0=0;
         TR1=1;
     flag2=0;
    }
   }
   if(K6==0)
   {
    delay(10);
        if(K6==0)
    {
     while(K6==0&&i)
     {
      i--;
      delay(10);
     }
     num=6;
         TR0=0;
         TR1=1;
     flag2=0;
    }
   }
   if(K7==0)
   {
    delay(10);
        if(K7==0)
    {
     while(K7==0&&i)
     {
      i--;
      delay(10);
     }
     num=7;
         TR0=0;
         TR1=1;
     flag2=0;
    }
   }
   if(K8==0)
   {
    delay(10);
        if(K8==0)
    {
     while(K8==0&&i)
     {
      i--;
      delay(10);
     }
     num=8;
         TR0=0;
         TR1=1;
     flag2=0;
    }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if(flag1==1)        // 开始键按下 , 开始计时抢答
{
if(num!=0)        // 如果有人抢答 , 则显示相应的几号
{
  P0=table1[num];        // 显示几号抢到了
  P2=table2[0]; delay(2); P0=0;
  P2=0xff;

限于篇幅,全部程序请从附件下载

八路抢答器源代码

网友A(2019-04-09):
看看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