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作为Modbus从站设备的Modbus RTU模式的源码

楼主(2018-06-27):
//----------------------------------------------------------------------------//
//此代码只支持作为Modbus从站设备的Modbus RTU模式
//
//支持的功能码:
//0x03 读保持寄存器(读多个保持寄存器的值,有效地位为0-99)
//0x06 写单个寄存器(写入一个寄存器的值,有效地址为0-99)
//0x10 写多个寄存器(写入多个寄存器的值,有效地址为0-99)
//
//支持的异常码:
//0x01 非法功能码(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非法数据地址(起始地址不在有效范围内)
//0x03 非法数据值(在起始地址的基础上,数量是不合法的)
//----------------------------------------------------------------------------//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main.h"

/* 变量定义 ------------------------------------------------------------------*/
uint8_t Modbus_Send_Buff[Modbus_Max_Send_Buff];                //发送数据缓冲区
uint8_t Modbus_Rcv_Buff[Modbus_Max_Rcv_Buff];                //接收数据缓冲区
uint8_t Modbus_Timeout_Cnt;                                                        //定时器中断计数
uint8_t Modbus_Rcv_Cnt;                                                                //接收字节计数
uint8_t        Modbus_Rcv_flag;                                                        //设备进入接收状态标志
uint8_t Modbus_Cmd_flag;                                                        //设备进入命令解析状态标志
uint8_t Modbus_Exe_flag;                                                        //设备进入命令执行状态标志
uint8_t Modbus_Function;                                                        //从站设备需执行的功能

uint16_t HoldingReg[100] = {0x0123, 0x4567, 0x89AB, 0xCDEF};                                //保持寄存器

/* 函数定义 ------------------------------------------------------------------*/

//----------------------------------------------------------------------------//
//函数功能:逐位计算法CRC16校验,在Modbus中CRC结果要进行高低字节交换,即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入口参数:puchMsg是要进行CRC校验的消息;usDataLen是消息中字节数
//出口参数:计算出来的CRC校验码,16位长度
//最后修改:2015.11.29
//备注:
//----------------------------------------------------------------------------//
uint16_t Modbus_CRC16(uint8_t *puchMsg, uint8_t usDataLen)
{
        uint16_t CRC_Cal = 0xFFFF;
        uint8_t CRC_High, CRC_Low;
        uint8_t i, j;

        for(j = 0; j < usDataLen; j++)
        {
                CRC_Cal = CRC_Cal ^ *puchMsg++;

                for (i = 0; i < 8; i++)
                {
                        if((CRC_Cal & 0x0001) == 0x0001)
                        {
                                CRC_Cal = CRC_Cal >> 1;
                                CRC_Cal = CRC_Cal ^ 0xA001;
                        }
                        else
                        {
                                CRC_Cal = CRC_Cal >> 1;
                        }
                }
        }

        CRC_High = (uint8_t)(CRC_Cal >> 8);
        CRC_Low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return (CRC_Low << 8 | CRC_High);

//        return CRC_Cal;

}

//----------------------------------------------------------------------------//
//函数功能:Modbus初始化
//入口参数:ID是从站站号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1.20
//备注:
//----------------------------------------------------------------------------//
void Modbus_Init(void)
{
        uint16_t i;

        //----------------------------------------------------------//
        //Modbus相关变量初始化
        //----------------------------------------------------------//
        Modbus_Timeout_Cnt = 0;
        Modbus_Rcv_Cnt = 0;
        Modbus_Rcv_flag = 0;
        Modbus_Cmd_flag = 0;
        Modbus_Exe_flag = 0;

        for(i = 0; i < Modbus_Max_Rcv_Buff; i++)                //清除接收缓冲区
        {
                Modbus_Rcv_Buff[i] = '\0';
        }

        for(i = 0; i < Modbus_Max_Send_Buff; i++)                //清除发送缓冲区
        {
                Modbus_Send_Buff[i] = '\0';
        }

        //----------------------------------------------------------//
        //TIM2定时器使能
        //----------------------------------------------------------//
        TIM_Cmd(TIM2, ENABLE);
}

//----------------------------------------------------------------------------//
//函数功能:Modbus命令解析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11
//备注:
//----------------------------------------------------------------------------//
void Modbus_Cmd(void)
{
        uint8_t Modbus_CRC_Rcv_Hi;                //接收到的ModbusCRC校验码高字节
        uint8_t Modbus_CRC_Rcv_Lo;                //接收到的ModbusCRC校验码低字节
        uint16_t Modbus_CRC_Rcv;                //接收到的ModbusCRC校验码
        uint16_t Modbus_CRC_Cal;                //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计算出来的CRC值

        //----------------------------------------------------------//
        //开始命令解析
        //----------------------------------------------------------//
        if(Modbus_Cmd_flag == 1)
        {
                if(Modbus_Rcv_Cnt > 4)                //如果接收到的一帧的字节数大于4 首先确保帧的长度在正常范围
                {
                        Modbus_CRC_Rcv_Lo = Modbus_Rcv_Buff[Modbus_Rcv_Cnt - 2];                                        //接收到的ModbusCRC校验码低字节
                        Modbus_CRC_Rcv_Hi = Modbus_Rcv_Buff[Modbus_Rcv_Cnt - 1];                                        //接收到的ModbusCRC校验码高字节
                        Modbus_CRC_Rcv = (uint16_t)(Modbus_CRC_Rcv_Lo << 8 | Modbus_CRC_Rcv_Hi);        //接收到的ModbusCRC校验码(16位)
                        Modbus_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Rcv_Buff, Modbus_Rcv_Cnt - 2);                        //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计算CRC值

                        if(Modbus_CRC_Cal == Modbus_CRC_Rcv)                //如果计算的CRC值与接受的CRC值相等
                        {
                                //USART_SendByte(USART1, 0xAC);
                                if(Slave_Address == Modbus_Rcv_Buff[0])        //如果是本机地址
                                {
                                        switch(Modbus_Rcv_Buff[1])                        //用switch分支语句来确定功能
                                        {
                                        case Modbus_ReadHoldingReg:                                                //如果是读保存寄存器
                                                Modbus_Function = Modbus_ReadHoldingReg;        //将从站设备需执行的功能赋值为读保存寄存器
                                                Modbus_Exe_flag = 1;                                                //设备进入命令执行状态
                                                break;                                                                                //跳出分支语句

                                        case Modbus_WriteSingleReg:
                                                Modbus_Function = Modbus_WriteSingleReg;        //将从站设备需执行的功能赋值为写单个寄存器
                                                Modbus_Exe_flag = 1;                                                //设备进入命令执行状态
                                                break;                                                                                //跳出分支语句

                                        case Modbus_WriteMultipleReg:
                                                Modbus_Function = Modbus_WriteMultipleReg;        //将从站设备需执行的功能赋值为写多个寄存器
                                                Modbus_Exe_flag = 1;                                                //设备进入命令执行状态
                                                break;                                                                                //跳出分支语句

                                        default:
                                                Modbus_ErrorHandling(0x01);                //所有功能码都不符合,则返回功能码错误异常响应报文
                                                return;
                                        }
                                }

                                else                //否则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Modbus_ClearBuff();
                                }
                        }

                        else                //否则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Modbus_ClearBuff();
                        }

                }

                else                //否则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Modbus_ClearBuff();
                }

                Modbus_Cmd_flag = 0;                //设备退出命令解析状态标志
        }
}

//----------------------------------------------------------------------------//
//函数功能:Modbus命令执行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6
//备注:
//----------------------------------------------------------------------------//
void Modbus_Exe(void)
{
        if(Modbus_Exe_flag == 1)
        {
                switch(Modbus_Function)
                {
                case Modbus_ReadHoldingReg:
                        Modbus_ReadHoldingReg_Process();
                        break;

                case Modbus_WriteSingleReg:
                        Modbus_WriteSingleReg_Process();
                        break;

                case Modbus_WriteMultipleReg:
                        Modbus_WriteMultipleReg_Process();
                        break;

                }
                Modbus_Exe_flag = 0;
        }
}

//----------------------------------------------------------------------------//
//函数功能:功能码0x03,读保持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5
//备注:
//----------------------------------------------------------------------------//
void Modbus_ReadHoldingReg_Process(void)
{
        uint8_t Send_Cnt;                        //发送字节数量
        uint16_t StartAddress_Reg;        //要读取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uint16_t Num_Reg;                        //要读取的寄存器的数量
        uint16_t CRC_Cal;                        //CRC校验码
        uint16_t i, j;                                //临时变量

        StartAddress_Reg = Modbus_Rcv_Buff[2] << 8 | Modbus_Rcv_Buff[3];        //从接收数据缓冲区得到要读取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Num_Reg = Modbus_Rcv_Buff[4] << 8 | Modbus_Rcv_Buff[5];                                //从接收数据缓冲区得到要读取的寄存器数量

        if(StartAddress_Reg < 100)                //寄存器起始地址在正确范围内
        {
                if(StartAddress_Reg + Num_Reg < 100 && Num_Reg > 0)                //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位于正确范围内 并且 寄存器数量正确
                {
                        Send_Cnt = 3 + (Num_Reg << 1) + 2;                //计算发送字节数量

                        Modbus_Send_Buff[0] = Slave_Address;                        //从站地址
                        Modbus_Send_Buff[1] = Modbus_ReadHoldingReg;        //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2] = Num_Reg << 1;                                //寄存器字节数量 等于 寄存器数量乘2

                        for(i = StartAddress_Reg, j = 3; i < StartAddress_Reg + Num_Reg; i++, j += 2)        //读取寄存器的数据
                        {
                                Modbus_Send_Buff[j] = (uint8_t)(HoldingReg[i] >> 8);
                                Modbus_Send_Buff[j + 1] = (uint8_t)(HoldingReg[i] & 0x00FF);
                        }

                        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Send_Buff, 3 + (Num_Reg << 1));                                //计算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码
                        Modbus_Send_Buff[3 + (Num_Reg << 1)] = (uint8_t)(CRC_Cal >> 8);                                //先是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3 + (Num_Reg << 1) + 1]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后是高字节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odbus_Send_Buff, Send_Cnt);                        //发送响应报文

                        Modbus_ClearBuff();                //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else
                {
                        Modbus_ErrorHandling(0x03);                //非法数据值
                }
        }

        else
        {
                Modbus_ErrorHandling(0x02);                        //非法数据地址
        }

}

//----------------------------------------------------------------------------//
//函数功能:功能码0x06,写单个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6
//备注:
//----------------------------------------------------------------------------//
void Modbus_WriteSingleReg_Process(void)
{
        uint8_t Send_Cnt;                        //发送字节数量
        uint16_t Address_Reg;                //要写入的寄存器地址
        uint16_t Value_Reg;                        //要写入的寄存器值
        uint16_t CRC_Cal;                        //CRC校验码

        Address_Reg = Modbus_Rcv_Buff[2] << 8 | Modbus_Rcv_Buff[3];                //从接收数据缓冲区得到要写入的寄存器地址
        Value_Reg = Modbus_Rcv_Buff[4] << 8 | Modbus_Rcv_Buff[5];                //从接收数据缓冲区得到要写入的寄存器值

        if(Address_Reg < 100)                //寄存器起始地址在正确范围内
        {
                Send_Cnt = 6 + 2;                //计算发送字节数量

                HoldingReg[Address_Reg] = Value_Reg;                //将要写入的寄存器值写入寄存器

                Modbus_Send_Buff[0] = Slave_Address;                                                                        //从站地址
                Modbus_Send_Buff[1] = Modbus_WriteSingleReg;                                                        //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2] = (uint8_t)(Address_Reg >> 8);                                                //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Modbus_Send_Buff[3] = (uint8_t)(Address_Reg & 0x00FF);                                        //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4] = (uint8_t)(HoldingReg[Address_Reg] >> 8);                        //寄存器值高字节
                Modbus_Send_Buff[5] = (uint8_t)(HoldingReg[Address_Reg] & 0x00FF);                //寄存器值低字节

                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Send_Buff, 6);                        //计算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码
                Modbus_Send_Buff[6] = (uint8_t)(CRC_Cal >> 8);                        //先是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7]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后是高字节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odbus_Send_Buff, Send_Cnt);        //发送响应报文

                Modbus_ClearBuff();                //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else
        {
                Modbus_ErrorHandling(0x02);                        //非法数据地址
        }
}

//----------------------------------------------------------------------------//
//函数功能:功能码0x10,写多个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9
//备注:
//----------------------------------------------------------------------------//
void Modbus_WriteMultipleReg_Process(void)
{
        uint8_t Send_Cnt;                        //发送字节数量
        uint16_t StartAddress_Reg;        //要写入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uint16_t Num_Reg;                        //要写入的寄存器的数量
        uint16_t CRC_Cal;                        //CRC校验码
        uint16_t i, j;                                //临时变量

        StartAddress_Reg = Modbus_Rcv_Buff[2] << 8 | Modbus_Rcv_Buff[3];        //从接收数据缓冲区得到要写入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Num_Reg = Modbus_Rcv_Buff[4] << 8 | Modbus_Rcv_Buff[5];                                //从接收数据缓冲区得到要写入的寄存器数量

        if(StartAddress_Reg < 100)                        //寄存器起始地址在正确范围内
        {
                if(StartAddress_Reg + Num_Reg < 100 && Num_Reg > 0)                                //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位于正确范围内 并且 寄存器数量正确
                {
                        for(i = StartAddress_Reg, j = 7; i < StartAddress_Reg + Num_Reg; i++, j += 2)        //将要写入的寄存器值写入寄存器
                        {
                                HoldingReg[i] = Modbus_Rcv_Buff[j] << 8 | Modbus_Rcv_Buff[j + 1];
                        }

                        Send_Cnt = 6 + 2;

                        Modbus_Send_Buff[0] = Slave_Address;                                                //从站地址
                        Modbus_Send_Buff[1] = Modbus_WriteMultipleReg;                                //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2] = (uint8_t)(StartAddress_Reg >> 8);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Modbus_Send_Buff[3] = (uint8_t)(StartAddress_Reg & 0x00FF);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4] = (uint8_t)(Num_Reg >> 8);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Modbus_Send_Buff[5] = (uint8_t)(Num_Reg & 0x00FF);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Send_Buff, 6);                        //计算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码
                        Modbus_Send_Buff[6] = (uint8_t)(CRC_Cal >> 8);                        //先是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7]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后是高字节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odbus_Send_Buff, Send_Cnt);        //发送响应报文

                        Modbus_ClearBuff();                //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else
                {
                        Modbus_ErrorHandling(0x03);
                }
        }

        else
        {
                Modbus_ErrorHandling(0x02);
        }
}

//----------------------------------------------------------------------------//
//函数功能:错误处理
//入口参数:ErrorType是错误类型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11
//备注:
//----------------------------------------------------------------------------//
void Modbus_ErrorHandling(uint8_t ErrorType)
{
        uint16_t CRC_Cal;                        //CRC校验码

        switch(ErrorType)                        //用switch分支语句来确定Modbus异常码
        {
        case 0x01:                                        //非法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0] = Slave_Address;                                        //从站地址
                Modbus_Send_Buff[1] = Modbus_Rcv_Buff[1] + 0x80;                //异常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2] = 0x01;                                                                //异常码
                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Send_Buff, 3);                        //计算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码
                Modbus_Send_Buff[3] = (uint8_t)(CRC_Cal >> 8);                        //先是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4]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后是高字节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odbus_Send_Buff, 5);                        //发送异常响应报文
                break;

        case 0x02:                                        //非法数据地址
                Modbus_Send_Buff[0] = Slave_Address;                                        //从站地址
                Modbus_Send_Buff[1] = Modbus_Rcv_Buff[1] + 0x80;                //异常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2] = 0x02;                                                                //异常码
                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Send_Buff, 3);                        //计算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码
                Modbus_Send_Buff[3] = (uint8_t)(CRC_Cal >> 8);                        //先是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4]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后是高字节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odbus_Send_Buff, 5);                        //发送异常响应报文
                break;

        case 0x03:                                        //非法数据值
                Modbus_Send_Buff[0] = Slave_Address;                                        //从站地址
                Modbus_Send_Buff[1] = Modbus_Rcv_Buff[1] + 0x80;                //异常功能码
                Modbus_Send_Buff[2] = 0x03;                                                                //异常码
                CRC_Cal = Modbus_CRC16(Modbus_Send_Buff, 3);                        //计算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码
                Modbus_Send_Buff[3] = (uint8_t)(CRC_Cal >> 8);                        //先是低字节
                Modbus_Send_Buff[4] = (uint8_t)(CRC_Cal & 0x00FF);                //后是高字节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odbus_Send_Buff, 5);                        //发送异常响应报文
                break;

//        default:
//                return;

        }

        Modbus_ClearBuff();                //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

//----------------------------------------------------------------------------//
//函数功能: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和发送数据缓冲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最后修改:2015.12.5
//备注:
//----------------------------------------------------------------------------//
void Modbus_ClearBuff(void)
{
        uint16_t i;

        for(i = 0; i < Modbus_Max_Rcv_Buff; i++)                //清除接收缓冲区
        {
                Modbus_Rcv_Buff[i] = '\0';
        }
        Modbus_Rcv_Cnt = 0;                        //接收字节计数清0

        for(i = 0; i < Modbus_Max_Send_Buff; i++)                //清除发送缓冲区
        {
                Modbus_Send_Buff[i] = '\0';
        }

}

//----------------------------------------------------------------------------//
//函数功能:把一个字节的高4位十六进制数存到另一个字节的低4位里
//入口参数:一个字节的数据
//出口参数:另一个字节
//最后修改:2015.11.28
//备注:
//----------------------------------------------------------------------------//
uint8_t High4BitsToOn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tempByte;

        tempByte = (Byte >> 4) & 0x0F;

        return tempByte;
}

//----------------------------------------------------------------------------//
//函数功能:把一个字节的低4位十六进制数存到另一个字节的低4位里
//入口参数:一个字节的数据
//出口参数:另一个字节
//最后修改:2015.11.28
//备注:
//----------------------------------------------------------------------------//
uint8_t Low4BitsToOn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tempByte;

        tempByte = Byte & 0x0F;

        return tempByte;
}

//----------------------------------------------------------------------------//
//函数功能:把低4位16进制数转换为在OLED字库上对应的0~9和A~F
//入口参数:HexByte是低4位16进制数
//出口参数:OLED字库上对应的0~9和A~F
//最后修改:2015.11.28
//备注:
//----------------------------------------------------------------------------//
uint8_t HexToOLEDAsc(uint8_t HexByte)
{
        if((HexByte >= 0x00) && (HexByte <= 0x09))                        //数字0~9
        {
                HexByte += 0x30;
        }
        else if((HexByte >= 0x0A) && (HexByte <= 0x0F))        //数字A~F
        {
                HexByte += 0x37;
        }
        else
        {
                HexByte = 0xff;
        }

        return HexByte;
}

网友A(2019-04-24):
楼猪肯定辛苦了,谢谢

网友B(2020-01-04):
学习了   收下代码了

网友C(2020-02-28):
代码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D(2022-06-22):
没有工程下载吗?

网友E(2023-05-25):
楼主有完整代码吗?

网友E:
感谢楼主,使我理解了清理缓冲区,现在大部分代码跑不了,不少原因就是没有清理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