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 前进,后退,避障,左右没问题但是按加速和减速时小车不动了怎么回事

楼主:
蓝牙APP图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moto_go      {P2_7=1,P2_6=0;}  //?????????
        #define Left_moto_back    {P2_7=0,P2_6=1;}         //?????????
        #define Left_moto_Stop    {P2_7=0,P2_6=0;}         //???????
        #define Right_moto_go     {P2_4=1,P2_5=0;}        //??????????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2_4=0,P2_5=1;}        //??????????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2_4=0,P2_5=0;}              //???????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stop     'F'
        #define        jia      '1'
        #define        jian     '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char code str[] =  "?????????!\n";
        char code str1[] = "?????????!\n";
        char code str2[] = "??????????!\n";
        char code str3[] = "??????????!\n";
        char code str4[] = "????????!\n";
        char code str5[] = "??????????!\n";
        char code str6[] = "??????????!\n";
        bit  flag_REC=0;
        bit  flag    =0;
        bit  flag_bz =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buff[5]=0; //??????????

        #define Left_1_led        P1_0         //??????

    #define Right_1_led       P1_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
          void send_str( )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void send_str1( )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void send_str2( )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void send_str3()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void send_str4()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void send_str5()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5[i] != '\0')
           {
                SBUF = str5[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void send_str6()
                   // ???????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6[i] != '\0')
           {
                SBUF = str6[i];
                while(!TI);                                // ???????????
                TI = 0;                                        // ????????????
                i++;                                        // ????????
           }
    }

//PWM????????????
void timer(unsigned int t)   //?ж???

{

unsigned int i;

for(i=0;i<t;i++) /*????t*50*/

{

  TMOD=0X10;

  TH0=0x3C;

  TL0=0xB0;

  TR1=1;

  while(!TF1);

  TR1=0;

}}

/************************************************************************/
//??????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
         Right_moto_go ;  //?????????

}
void jiasu()
{
         P2_7=1;P2_6=0,P2_4=1;P2_5=0;
         timer(50);//???2.2ms
         P2_7=0;P2_4=0;
         timer(450);//8.8ms
}

void jiansu()
{
     P2_7=1;P2_6=0,P2_4=1;P2_5=0;
         timer(450);//???2.2ms
         P2_7=0;P2_4=0;
         timer(50);//8.8ms
}
//??????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
         Right_moto_back ;  //??????????
}

//???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
         Right_moto_back ;  //??????
}

//???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
         Right_moto_go;  //?????????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
         Right_moto_Stop ;  //??????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ж????3?????
{

    if(RI)                         //???????ж?
    {
       RI=0;
       dat=SBUF;
       if(dat=='O'&&(i==0)) //???????????
         {
            buff[i]=dat;
            flag=1;        //???????????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
     }
         }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9600??????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while(1)                                                        /*???????*/
        {
           if(flag_bz == 1)//?л?????????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1)

                         run();         //???????????
                          else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
                                  {
                                            leftrun();          //????С?????????
                                           delay(40);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
                                  {

                                           rightrun();         //????С?????????
                                          delay(40);

                                  }
                                                                  if(Right_1_led==0&&Left_1_led==0)                //??????????????????
                                  {
                                    backrun();                //?????????????
                                        delay(40);                //????050????
                                        rightrun();                //?????????????
                                        delay(90);
                                  }
                        }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O???????????N??????????????????
                switch(buff[2])
             {
                      case up :                                                    // ???
                          send_str( );
                          //run();
                          jiasu();
                          flag_bz = 1;

                          break;

                      case down:                                                // ????
                           send_str1( );
                           flag_bz = 0;
                          //backrun();
                          jiansu();

                          break;

                      case left:                                                // ???
                           send_str2( );
                          leftrun();
                          flag_bz = 0;

                          break;

                      case right:                                                // ???
                          send_str3( );
                          rightrun();
                          flag_bz = 0;

                          break;

                      case stop:                                                // ??
                           send_str4( );
                          stoprun();
                          flag_bz = 0;

                          break;

              case         jia:
                                  send_str5( );
                                  jiasu();
                                  flag_bz = 0;

                          break;

                          case jian:
                                    send_str6( );
                                   jiansu();
                                   flag_bz = 0;

                          break;
             }

         }
        }
}

代码在上面 ,
有没有大神告诉小白哪里有问题 ,感谢感谢!!!!

网友A(2018-06-27):
汉字传上去变?号了欸
蓝牙 APP1 ,2 是加速和减速